[手持表] 2024年9月份生产的天宇T21L万用表和说明书

楼主(2024-12-23):
双12买了个天宇T21L万用表,拆开看到生产日期是2024年9月份的,蜂鸣器上多了张贴纸。附上说明书扫描件。

网友:
做工还算不错的,多少米 一个?

网友:
当炮灰表挺好的

网友:
这块表 不会修大神 评测过 算不错的了

网友A:
不错,蜂鸣器改版了?天宇改进速度很快哈?能拍一下标签下的标志么,确认下是不是蜂鸣器声音小的短板被天宇给补上了。
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看你的蜂鸣器侧面反光很足,好像是镜面的,我们先买的都是磨砂面。

网友:
这头像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蜂鸣器改版了?天宇改进速度很快哈?能拍一下标签下的标志么,确认下是不是蜂鸣器声音小的短板被天宇 ...

我和你一样的都是2413的PCB,这个新版本的PCB蜂鸣器确实非常像HY的有源蜂鸣器

网友:
新生产日期的t21l(我的这台9月份出厂的)背光时间为无操作后30秒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蜂鸣器改版了?天宇改进速度很快哈?能拍一下标签下的标志么,确认下是不是蜂鸣器声音小的短板被天宇 ...

还有一张清晰的图片,表面也是磨砂的,从上面的字来看,和你的一样,声音不算很小。

网友:
表面的贴纸没有撕掉的话蜂鸣器声音很小很小啊.

网友:
蜂鸣器的贴纸没撕掉是有问题的。蜂鸣器上面的贴纸是为了smt工序后洗板防止洗坏蜂鸣器,要在清洗完毕后把贴纸撕掉,很明显后面的qc工序没有把贴纸撕掉,蜂鸣器声音会变小。

网友:
红标是3V的蜂鸣器对吧。
补充,各位大佬这蜂鸣器怎么看电压哈,线下没有3V有源蜂鸣器,换了个5V有源蜂鸣器,声音好奇怪哈,叫的跟蛐蛐似的
这个位置是不是要换3V蜂鸣器频率才对

网友(2025-05-04):
感谢分享,这块表目前来看热度依旧,京东特卖可以做到41元

网友:
换掉他,我拆了个风扇上的

网友(2025-08-04):
下载看看 最近很热门

网友:
那个贴纸是remove after washing,你买过这种蜂鸣器就知道,新的都是有贴纸的。防止过洗板水时进水用的。理论上洗完要撕掉(不洗的话焊好就该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