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大功率湖山PE2000专业功放

楼主(2024-12-23):
故障现象是炸保险,经查,功放大管有击穿,更换大管后,静态测试正常。后发现炸管的这一个声道到输出端子的接线有些松动,这个线是用冷压端子压后用螺丝固定的,怎么会松动呢?仔细检查,发现螺丝偏长,换上一个稍短的螺丝,固定好后试机正常。这个故障比较难发现。过程没有拍照,后面随手拍了几张,大家看看。

功放型号:

后面

主要参数

变压器直径很大

参数

生产厂家信息

电容阵,采用高低压两级供电

功放板,注意电源板接功放板的线上有手写标,厂家用同种颜色的线,拆前一定要先打好标,虽然后面发现板子上有丝印标

由于采用两级功电,这个是二级供电三极管

功放大管 常用的1943 5200

码字不易,还请多多捧场,多洒M币

网友:
最大功率消耗:2000W,够猛的。

网友:
专业功放 500W 1000W 2000W猛推

网友:
两千瓦的变压器够猛的

网友:
的确是比较奇葩的故障,螺丝怎么就会松动呢,有人搞破坏。

网友:
有产地的是原厂功率管吧

网友:
硕大的全铜牛 牛

网友:
湖山的功放贵在一个货真价实,用料威猛

网友:
以前很多品牌功放用c5200 a1943对管输出。

网友:
是不是没用弹簧垫圈?按理是要用这个的。

网友:
这功放够威猛的

网友:
我还有一台索尼的,开机两声道不一样响,扔着落灰了

网友:
2000W够猛的,真材实料

网友:
来点声音听听

网友:
湖山功放质量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