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试用铝镍带点焊

楼主(2024-12-23):
准备买电芯组电池组,故买铝镍用于转镍,入手先用铝片试焊下
通过数次点焊,点焊大面铝片电池电流宜大点,点一二次看上去焊上了,但轻用力就可拉开,同一焊点多次点焊,抗拉力就大幅提高。点电芯上铝带十铝镍带情况又不一样,电流过大极容击穿铝带而焊不上,铝镍带用双层把电芯上铝带夹在中间感觉效果好些

网友:
铝镍带是什么东西?铝镍合金还是镍带镀一层铝,还是别的?

网友A:
直接用镍带不行吗

网友:
以前以为上手就能焊,原来还需要提前练一练。

网友B:
铝镍带的意思是铝镍合金,还是专门用于点焊铝的镍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镍带的意思是铝镍合金,还是专门用于点焊铝的镍带?

一面铝,一面镍

网友C:
电池必须用铝镍带吗?

网友:
确实要练习,容易焊不牢,之前点焊波士顿锂电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必须用铝镍带吗?

大单体电池的电极都是铝的,镍带点焊不上,要么激光焊接,要么铝镍点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镍带不行吗

不行的,电极是铝的,两种金属接不上,很容易拉开

网友:
电极转镍最好给点钱让商家转,人家有设备

大单体不建议你用手上这台点焊机,功率应该差点意思

这效果是用40管的四电容点焊机操作的,权当参考
左边商家给转镍,但是没有铺满电极,只能自己加上(右边)

我的帖子,权当参考,注意使用安全,欢迎交流
给我的九号装个大容量电池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大单体还是激光焊接比较好。

网友:
太大锡焊不好焊了,还是激光焊接稳当

网友:
大单体不转镍使用不方便,花点钱让厂商转了省心

网友D:
用的电容的点焊机?

网友:
现在很多锂电池都是用铝电极,铝镍带点焊是一种,最好的还是激光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电容的点焊机?

锂电3.7v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3.7v供电

这个也点焊得动铝镍带,改天我也试下,我用的双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