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颗基准电阻有点敷衍了

楼主(2024-12-23):
前段时间买了一套带测试插脚的精准电阻,就是修老板视频里经常出现的道具,使用中有几个电阻测出来跟标定值相差比较大,甚至我自己改了标定值,以为是笔误,特别昨天发现1M的电阻手按几下插脚,读数就明显偏移,像是温漂或者结构应力,忍不住撬开壳子看了下,算是明白了

电阻拆下来夹着测了下,果然手一摸之后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漂移了,还不如我自己收藏的色环电阻,起码手摸后没有读数明显波动,于是挑了个整数的换上再封壳,这下完美了

网友:
没看明白,电阻问题?

网友:
这种勉强只能算是精密电阻,还是比较低挡的。还不能叫标准电阻或基准电阻

网友:
至少RX70要起步吧

网友A:
用的1%的假冒金属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1%的假冒金属膜电阻?

是呀,原来那颗店家标称值是1.0049M,我对比测着感觉不对劲,怀疑1错印成0了,改了后勉强对得上,但后面发现居然漂得厉害,还不如我以前的做的基准板。

网友A:
应该是这家买的吧。同惠2822手持电桥和87V标定?

网友:
果真如此,质量有点堪忧

网友B:
不是敷衍纯纯的骗你

网友:
1%倒是金属膜和碳膜电阻都有,只是市面大部分1M色环电阻稳定性太差,1%、0.1%的都是,不如两三毛一颗的0.1% 25ppm贴片电阻
目前只遇到vishay的1M色环电阻还行,但精度临界,标1%,就只给1%精度,实际测试基本没有0.2%精度以内的

网友:
怎么得也要用34401来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家买的吧。同惠2822手持电桥和87V标定?

是的,网上卖这个的没几家,一看标签风格就知道了,只是我没想到居然用的这种电阻,还不如自己买壳子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敷衍纯纯的骗你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买壳子,自己买几个精密电阻装起来,飘得这么厉害这也太坑了。

网友:
买万分之一RX70电阻,也不用标定,四位半三位半随便搞

网友:
也是的,自已做一个吧。

网友C:
好像我是不会修卖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我是不会修卖的吧

我这无理由退货,快发回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无理由退货,快发回来。哈哈

你先退款给我,不多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