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些14500电池应该都是三元锂电吧?

楼主(2024-12-23):
闲鱼上买的40元12个包邮,其中2个电压低于2V,其余的都有3.6V以上,请问标称3.6V电压的锂电应该都是三元锂电?如何判断磷酸铁电,标称3.2V?

网友:
三元锂电池通常会有“Li-ion、Li-polymer、LiFePO4”等标识

网友:
Li-ion?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看看正极处有没有排气口,有就是三元锂。

网友A:
14500电池应该都是三元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500电池应该都是三元锂电

实名反对,你没有看到坛子经常安利的14500拆机铁锂吗?

网友B:
找可调充到3.6V,如果掉电压就是铁锂,不掉电压是三元。

网友:
标称电压3.6V是三元没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可调充到3.6V,如果掉电压就是铁锂,不掉电压是三元。

这倒是一个好的鉴别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