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LED一体控制板,老是自动开关,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2024-12-23):
风扇LED一起的一个板子,打开后,总是自动切换状态,就跟开关一次的感觉一样,有坛友知道咋回事吗?

顺便问问万能的坛友们个其他问题,床头的兔耳朵被猫咪踹下来了,有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装回去,那个带螺丝的座子是无法拆卸的.

网友A:
细铁棒,两头上胶,插进去固定,待胶水固化就好

网友B:
不懂,有没有可能那个座子里面还有一个机构,比如插进去旋转一下然后锁定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C:
控制板正常不会的,就一个状态啊。

网友D:
座子中间像是螺纹连接,试着反时针旋转看看,注意四个自攻钉别把下面刮花了。

网友:
硬拔试试,坏了换新

网友:
用粘胶粘回去吧

网友E:
这边搞个强磁就行了

网友F:
那个带螺丝的座子如果无法拆卸,只能在四个螺丝上滴快干胶,然后插上兔耳朵粘合。

网友G:
检查47uf400V容量并换之,同时检查电路杂波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有没有可能那个座子里面还有一个机构,比如插进去旋转一下然后锁定的?

估计得拆开包围才能看到里面,工程很是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铁棒,两头上胶,插进去固定,待胶水固化就好

床体上四个螺丝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带螺丝的座子如果无法拆卸,只能在四个螺丝上滴快干胶,然后插上兔耳朵粘合。 ...

关键四个螺丝也是松动,无法让螺丝全部进入耳朵里面,很是难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边搞个强磁就行了

那个耳朵挺有分量的,不过这个方法我可以尝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47uf400V容量并换之,同时检查电路杂波干扰

好的.买个试试看.还有其他可能不,我多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座子中间像是螺纹连接,试着反时针旋转看看,注意四个自攻钉别把下面刮花了。 ...

转了很多圈都没用,确实也把下面刮花了..是个转轴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正常不会的,就一个状态啊。

开关一次,换一次状态,第一次风扇低速,然后中速,然后高速,然后亮灯,然后风扇关闭,类似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四个螺丝也是松动,无法让螺丝全部进入耳朵里面,很是难操作.

两个人,各自拿把刀,同时用力压着两颗螺丝,再把兔耳放回去。胶水打在兔耳的孔里

网友:
进来看看  等大神解惑

网友:
四个螺丝孔注胶,趁胶半干用力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