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床头嵌入式usb插座

楼主(2024-12-23):
几年前买了两架实木床,床头自带usb插座,不过基本没用过。天冷了,想窝在床上做点什么,于是就把这个插座拆开看看,能不能利用一下,充充电,点点灯什么的。
整体外观:

拆开:

usb部分,不过我看不懂,只知道是5V2.1A的供电能力,感觉还可以:

大家觉得怎么样,会不会等我睡着了把我的被子烧起来?

网友A:
这usb插座估计纹波不会小,带个USB灯之类还可以,充手机不靠谱。

网友B:
竟然还有 这样的插座,质量如何 ,静等楼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有 这样的插座,质量如何 ,静等楼主测试。

拼夕夕搜一下“床头嵌入式插座”,一大把,功能还比较多。我这个买了好几年了,一直以为是5V1A的,今天充了一下手机发现电流还可以。至于质量,我不太懂,楼上说纹波可能比较大,我没有条件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usb插座估计纹波不会小,带个USB灯之类还可以,充手机不靠谱。

这个是没有开关的,而且电源线在床头背后,不方便随时插拔,所以有点担忧安全问题。

网友C:
改成插座插个充电头不香?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插座插个充电头不香?

正有此意。嵌入式插座已经选好了了,但是面板是一个问题,不容易做到像原装的那样规整。

网友:
电流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有此意。嵌入式插座已经选好了了,但是面板是一个问题,不容易做到像原装的那样规整。
...

不要搞花里胡哨的,安全第一...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安全第一呀

网友D:
工频变压器的,安全可靠

网友:
花里胡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频变压器的,安全可靠

谢谢你的肯定。我不识货,主要担忧这个插座长时间通电的安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肯定。我不识货,主要担忧这个插座长时间通电的安全问题。

比开关电源安全可靠

网友:
看参数5V 2A是有的,但高低压隔离不够,安全性不咋滴,里面掏空换个手机充电头板子进去,U口还是用原来的。

网友:
做工一般,充手机费劲

网友:
慢充,放心用,前后级都有芯片。

网友:
第一次看见 这样的插座

网友:
充手机还是用好点的充电器好。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
自己换个好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