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铜鼻用老虎钳能压好吗?

楼主(2024-12-23):
想做几条小电驴的电瓶连接线。。。  开口铜鼻必须用软线吧?  2.5平方够了吗?用老虎钳能否压牢靠?

网友A:
  多折几道铜丝 可以的

有烙铁上锡焊最好

网友B:
小电驴最大电流一般40A左右、有些能到60A、80A,2.5平方的线细了点;老虎钳难压牢靠、

网友:
才1mm厚的铜片,肯定能压好。

网友:
老虎钳压好后再上锡,没有问题。

网友:
试试呗,看着不结实就上烙铁,不想花钱也可以上煤气灶,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驴最大电流一般40A左右、有些能到60A、80A,2.5平方的线细了点;老虎钳难压牢靠、 ...

我看原来自带的连接线也不大而且不是铜鼻。。。有点老化了。不知道会不会导致续航减少。  我的60V20安新电池才跑30公里

网友:
一般是没问题,觉得不踏实就再来几锤,再不踏实就上个锡

网友:
用老虎钳压紧后基本没问题,如果不放心可以再用焊锡填充

网友:
高速冲压才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折几道铜丝 可以的

有烙铁上锡焊最好

锡的电阻差不多是铜的5倍呢

网友:
多大点事,我就是这么干的,用的还是2.5平方的线,照样压

网友:
老虎钳压的不够紧,砸也没用,还得用压线钳,或者上锡

网友C:
主要是电线和鼻子没氧化就好,先用钳子压紧再浸入锡中浸透(浸锡使导电接触面不再氧化加之锡层帮助导电),保证万无一失。

网友:
找卖电动车的要几根,

网友:
压的时候注意点就没问题,最好选大点的线

网友:
压接后再上锡就行了,线径看电瓶车,电动自行车用2.5平的就行,如果是电摩最好用4平以上为好

网友:
老虎钳压后可以用锤子再敲一敲。虽然锡的电阻比铜大,但是如果你没有专用工具,压得不紧,上锡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上锡还有个好处是抗氧化。铜很活泼,特别是高温高湿环境,氧化很快,如果上锡注意不要上到O型圈位置,会导致接触面不平。
配电柜都不上锡,他们压接钳的压力很大。用工具还是压得漂亮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电线和鼻子没氧化就好,先用钳子压紧再浸入锡中浸透(浸锡使导电接触面不再氧化加之锡层帮助导电), ...

我的小电驴电瓶连接线就是感觉有一条氧化很厉害。 导致电压不够,续航下降。  网购的连接线估计也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