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33C万用表直流挡数字乱跳,这是要扔了吗?

楼主(2024-12-23):
优利德UT33C万用表直流挡数字乱跳,这是要扔了吗?
拧到直流挡位,数字就一直乱跳,当然测量也不对。其他功能好像正常

拆开看看也没看出来什么

是扔了还是能抢救一下,大家意见如何?

网友:
不懂,返厂维修?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拆开转盘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优利德售后不错,可以考虑返厂

网友:
可以返厂 免费校准 我弄过一次 自己只出一个邮费

网友:
返厂维修应该能救

网友A:
出个运费返厂维修

网友:
先用橡皮清理拨盘开关镀金触点,然后酒精擦洗,再涂上薄薄一层凡士林,这样一两年都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好像也是,测量不准了

网友B:
如何返厂呢,,,直接寄到维修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返厂呢,,,直接寄到维修部?

对不要问问就是没有维修直接寄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出个运费返厂维修

出往返运费还是出单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往返运费还是出单边啊

出单边,你寄出去他们寄回来,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接触的问题,自己动手可能省一次邮费呢

网友:
先尝试修复一下呗,扔了怪可惜的

网友:
之前也得过一个有底数的,后面用手消液清理后无用,返厂对方也只是洗板后校准返回。
不过十几二十块的东西。。您自己看着办。

网友:
旋转盘接触不良  要清洗了 上神器

网友:
不用返厂,这种乱跳厂家也没更好的办法解决,除非给你换板,就算真的返厂,只要没换板,一年半载还是继续会跳,浪费运费,乱跳祥是寿命到了,各元件老化了,怎么修也是白搭,高端表还可以抢救一下,低端表还是换新吧,不要折腾了,除非你有寄件的优惠券还可以试一下返厂

网友:
感觉返厂不值得

网友:
扔了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