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个TEYOU OBD,拆开看看

楼主(2024-12-24):
捡到一个OBD,拆开看看,不敢接车上

楼主:
有大婶玩过这个吗

网友:
这么简单   应该不好玩

网友:
啥车上的,通用的吗?

网友:
这东西干嘛用的

网友:
可别随便接,万一烧了啥东西。。。。

网友:
据说现在车辆检车都用OBD插你车上查你故障码,有故障码不通过还要送到他指定的M店维修,M店也不保证能修好,三次检测不通过直接报废。

网友A:
这是啥东东?没中文名字吗?整个英文缩写,忽悠中国人吗???我还捡了一亿dol呢,我也不知道是啥。

网友:
还是用杰理的,带蓝牙的,不错的

网友:
我的OBD是为了调出厂家隐藏的胎压功能,这个带蓝牙的,应该是测车辆故障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东东?没中文名字吗?整个英文缩写,忽悠中国人吗???我还捡了一亿dol呢,我也不知道是啥。 ...

这是约定成俗的叫法,大家都这么叫,都知道说的是什么就行了;

你不知道,可能是你不需要。

稍微转帖科普一下,虽然这翻译也不贴英文本意:

喜欢捣鼓车的人常用的东西。

网友:
用处不大吧

网友:
好奇害死猫,别插

网友:
买的二手车,带了个OBD,还有很长的线,找不到岛APP了

网友:
没有软件就是废品,查一下用啥软件

网友:
应该是个蓝牙设备吧能让你连接蓝牙?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用软件,我也有一个,但不是这样的形状,有个Q什么什么的软件+蓝牙就可以查看车的状态

网友:
就一个LM393+一个无处不在的杰里蓝牙芯片哈

网友:
原来里面就这样,感觉上很神秘。

网友:
这玩意儿有通用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