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种多用钳,感觉钢很好,样子漂亮,有几个需要的功能

楼主(2024-12-24):
包邮不到10元,哪怕有3个功能有用就够了

说是有12个功能

网友:
侧面整个豁子就一个功能?

网友:
中看不中用,哈哈哈哈

网友A:
第一张图的左边的那把多功能钳子还是很实用的,我就买了一把,反正也不贵,十几元,我用的主要功能就是剥线,压线鼻子,当尖嘴钳可以接线;缺点就是一定要剪切铜线,别剪铁丝钢丝,多功能钳子不知道是啥材质,所以还是要谨慎使用。

网友B:
右边那个绿色把手的压线钳好用吗?刚刚在PDD上看不到5块钱一把,加上200个端子的八块多,正想入手一把,家用应该够吧。

网友:
哈哈哈哈,楼主在打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左边的那把多功能钳子还是很实用的,我就买了一把,反正也不贵,十几元,我用的主要功能就是剥线 ...

就是颜色白的那个吗?看着功能挺多的。

网友:
我买了,没有一个功能用起来真的有专业的感觉,但大部分功能确实能用.感受好的一次就是剥切硅胶电源线,环一周就把外皮切开然后拨内线皮.裁断金属就算了,因为中心柱不能太紧导致刃口不会很闭合,电线剪切功能拉胯,切断面会有拉扯内芯铜丝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那个绿色把手的压线钳好用吗?刚刚在PDD上看不到5块钱一把,加上200个端子的八块多,正想入手一把,家 ...

样子差不多,价格差距很多,硬度差的更离谱

网友:
左边多功能的我也买了个,虽说功能多,但是都不太好用,而且钳子钢材厚度不够,一般的使用还行,稍微强度大点的操作就够呛了,不过价格是真便宜,我买的才9块多,家里偶尔用下也行,挣钱干活的还是买那种几十元的同类多功能钳子为好,钢材厚度是这种的两倍多,应该更耐用些

网友:
什么都会,什么都不精,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那个绿色把手的压线钳好用吗?刚刚在PDD上看不到5块钱一把,加上200个端子的八块多,正想入手一把,家 ...

右边那个绿色的不太好用,不建议买

网友:
太便宜的怕生锈。

网友:
左边那个多功能钳,设计有安全隐患,有些人工具用惯了,会拿来带电作业,这钳子胶柄与钳子采用金属件铆接,那儿导电,评论区一堆骂商家八辈子祖宗的。
已购的最好把那铆钉取掉,换成塑料尼龙螺丝,或者用胶固定

网友:
这种钳子家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PDD上用完红包八块多钱买了一把,不是生产力工具,凑合用。

楼主:
绿色的属于所谓的电工钳。,,真不好用,只适合压那种管子类的接线柱。

白色的,适合剥线钳。。。。钢超级的漂亮。
可以打造一把刀啊

网友:
感觉这种多功能的都太单薄

网友:
剪线、剥线、压端子,这三个功能很实用。

网友:
功能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