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一下簧管继电器电阻

楼主(2024-12-24):
不小啊,看看日货

也差不多

网友A:
100多毫欧那么大的吗?我们平时用的干簧管就是一个触点开关加连接线那么大的内阻想不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多毫欧那么大的吗?我们平时用的干簧管就是一个触点开关加连接线那么大的内阻想不通呢... ...

哈哈,因为它是铁磁材料做的

网友:
都有一个数量级

网友B:
只控制信号,比如三极管基极或场效应管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控制信号,比如三极管基极或场效应管栅极

哈哈,那怎么可以呢

网友:
对信号的损失不大,毫安级别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因为它是铁磁材料做的

不应该是弹片上增加磁性材料吗,触点和连接臂该用合金还是用合金吧.

网友C:
干簧管的优点是真空触点不易氧化腐蚀,节能,可以用在高频电路上,缺点是通过电流不大,如果是那种镀金材料,导通电阻也不大,主要是铁磁材料的电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弹片上增加磁性材料吗,触点和连接臂该用合金还是用合金吧.

具体什么结构我也不知道,我是看网上这么解释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什么结构我也不知道,我是看网上这么解释的

你拆一个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拆一个就知道了

我不拆,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干簧管的优点是真空触点不易氧化腐蚀,节能,可以用在高频电路上,缺点是通过电流不大,如果是那种镀金材料 ...

请教:干簧管的datasheet在网上哪里能够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干簧管的datasheet在网上哪里能够找到?

一般卖家都会提供具体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