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0AH3.2v电池七节

楼主(2024-12-24):
汽车电池拆下的,电池内阻1.4豪欧,有二维码,磷酸铁锂电池七节400元包邮。

网友:
7*3.2=22V,可以做个24V的玩意儿。

网友A:
铁锂一般是8串,7串不上不下  价格劝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锂一般是8串,7串不上不下  价格劝退

淘宝上国轩33140全新的15AH最便宜16.8,然后每天用淘金币10-3的券。成本能降到14一只。我攒了一个月攒了40只,基本都是23年的电池

网友:
想不好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国轩33140全新的15AH最便宜16.8,然后每天用淘金币10-3的券。成本能降到14一只。我攒了一个月攒了4 ...

你没想过为啥这款国轩电池市场上这么多货?网上反馈有漏液的风险

网友:
三元的话可以玩玩,铁锂算了,没法和我手里的三元锂匹配,

网友:
不敢玩,怕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国轩33140全新的15AH最便宜16.8,然后每天用淘金币10-3的券。成本能降到14一只。我攒了一个月攒了4 ...

人才啊……等你做出电池给大家评测一下。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不装在轮子上面不怕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国轩33140全新的15AH最便宜16.8,然后每天用淘金币10-3的券。成本能降到14一只。我攒了一个月攒了4 ...

最便宜的7230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国轩33140全新的15AH最便宜16.8,然后每天用淘金币10-3的券。成本能降到14一只。我攒了一个月攒了4 ...

打算买4块并在一起作为光伏储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国轩33140全新的15AH最便宜16.8,然后每天用淘金币10-3的券。成本能降到14一只。我攒了一个月攒了4 ...

这个我也关注过!我怎么记得足容是20AH?你用淘金币的卷是每天买一只吗?商家不烦你?货到齐了做出电池试试,给咱做个参考!我转呗用来做电动车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关注过!我怎么记得足容是20AH?你用淘金币的卷是每天买一只吗?商家不烦你?货到齐了做出电池试 ...

今天刚买的电池盒,等到了就开始做。选国轩的一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它的电极是铜的,焊接方便,我打算自己焊铜螺柱上去,这样维护方便。33140是15安的

网友:
可以做太阳能灯

网友:
这有什么烦的,卖家照样赚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买的电池盒,等到了就开始做。选国轩的一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它的电极是铜的,焊接方便,我打算自 ...

我年初做了,也是每次买一点攒起来的。因我点焊机不行,用烙铁焊接的,极耳塑料烫化。看那些卖家加锡焊的图也是烫化了。电池都是拆车的,没有全新。5A电流能够放出来14A多,有的能够15A,而电动车上因为电流大只能放出来13A多,其实电流也没多大1C都不到,我电动车省电版电机爬坡都才20A,只不过这是报废的电池容量衰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年初做了,也是每次买一点攒起来的。因我点焊机不行,用烙铁焊接的,极耳塑料烫化。看那些卖家加锡焊的 ...

不会吧,电极上的铜都没有任何焊点,怎么会是拆机的呢?你和我说的是同一个东西吗?

而且我用内阻仪测内阻只有1-2毫欧,应该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年初做了,也是每次买一点攒起来的。因我点焊机不行,用烙铁焊接的,极耳塑料烫化。看那些卖家加锡焊的 ...

我买了两节店家焊好的,焊点饱满,还有一节是上镍片的,也很正常
没有你说的那些问题啊。我买的是全新国轩3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