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台瘸腿的擦窗机器人

楼主(2024-12-24):
同事的一台擦窗机器人

左腿瘸了,加电控制开启工作,能听到电机声履带不动。

拆机看看,中心一个无刷电机抽风提供吸力

拆左侧驱动轮,明显齿轮干碎

行星减速,铜驱动轴

拆右腿,测量齿轮参数,齿数:29-10外径:19.2mm-7.4mm厚度:5mm-7mm中间孔2mm松配

动轮,随动轮结构

各种平台找半天,没一样的除非定做。看着机器外形一样的购物平台上有各个品牌,判断应该是公模产品。下单买个最便宜的驱动轮果然相同,拆齿轮装上。

恢复功能

网友:
是机器人,还是机气人

网友:
都高级称呼了

网友:
好用吗?方便吗

网友:
真不掉下来?

网友A:
还是有平台好能找到配件,不然和N年前样只能报废了

网友B:
好用吗?家里卧式飘窗上玻璃外面好几年没擦了

网友C:
没电了就掉下来了吧

楼主:
不掉,办公室玻璃上测试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平台好能找到配件,不然和N年前样只能报废了

买不到单独齿轮,只能买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用吗?家里卧式飘窗上玻璃外面好几年没擦了

同事肯45元买总成,应该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电了就掉下来了吧

内部有电池组,发现早能遥控回来

网友D:
这种东西好用吗?用过手动的,总是掉,特别是双层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好用吗?用过手动的,总是掉,特别是双层玻璃

不掉,靠的是风扇抽真空吸附在玻璃不是磁性

网友:
我得买一套!小高层玻璃窗外边风吹雨打太脏,又没法去清洁。花钱找蜘蛛人代价高,还是这个方便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就怕它会掉下来

网友:
能演示一下更好啊

网友:
瘸腿的擦窗机器人不修这就可以在玻璃上跳舞

网友:
这种东西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