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修西门子工控机,附上NB的硬盘smart数据

楼主(2024-12-24):
公司生产线的西门子工控机突然开不了机了,拆开内存擦擦就好了,还反映说有时会死机,由于是7*24工作,怀疑是硬盘不行了,查了下,电脑是19年3月买的。

希捷500g的硬盘:

1719天是4。7年,差不多没怎么关过机

参数都还好

为什么没有c4?

被这个写入和读取量惊到了

还得是机械硬盘啊,要是固态的早就坏了。

网友A:
没主机拆机照片差评~~

网友:
机械硬盘确实比SSD稳定些

网友:
看起来正常啊。跑跑满扫那

网友:
只要电源供应没问题,机械硬盘的寿命很长

网友B:
谢谢分享,维修帖,
这个版本的hdture还能看机械盘的读写数据量

网友:
换个硬盘,再战五年

网友C:
用企业级的固态应该也不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主机拆机照片差评~~

好看的皮囊成千上万,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企业级的固态应该也不差吧

到了写入量,一样完蛋

网友:
理论机械盘盘片磁密度越低即单盘片容量越低,硬盘可靠性越长

网友:
5.00
5.75 6.10 升级不读F
http://www.hdtune.com/

  seatools 历史工具 哪个支持500g
https://www.seagate.com/cn/zh/support/downloads/seatools/

网友D:
写入1486706088GB,就是1.4EB,牛逼了

网友:
西门子工控机,现在普通的配置,还要 1W 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写入1486706088GB,就是1.4EB,牛逼了

第一次知道 EB 这个单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知道 EB 这个单位。

“计算机存储单位通常以bit、B、KB、MB、GB、TB、PB、EB、ZB、YB、BB、NB、DB等表示”,字母还没用完,只管放就行了

1B(byte,字节)= 8 bit(位,比特);

1KB(Kilobyte,千字节)=1024 B= 2^10 B;

1MB(Megabyte,兆字节,百万字节,简称“兆”)=1024 KB= 2^20 B;

1GB(Gigabyte,吉字节,十亿字节,又称“千兆”)=1024 MB= 2^30 B;

1TB (Trillionbyte,万亿字节,太字节) = 2^10 GB = 1024 GB = 2^40 B;

1PB (Petabyte,千万亿字节,拍字节) = 2^10 TB = 1024 TB = 2^50 B;

1EB (Exabyte,百亿亿字节,艾字节) = 2^10 PB = 1024 PB = 2^60 B;

1ZB (Zettabyte,十万亿亿字节,泽字节) = 2^10 EB = 1024 EB = 2^70 B;

1YB (Yottabyte,一亿亿亿字节,尧字节) = 2^10 ZB = 1024 ZB = 2^80 B;

1RB (ronnabyte) = 2^10 YB = 1024 YB = 2^90 B;

1QB (quettabyte) = 2^10 RB = 1024 RB = 2^100 B;

网友:
这个读写量确实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计算机存储单位通常以bit、B、KB、MB、GB、TB、PB、EB、ZB、YB、BB、NB、DB等表示”,字母还没用完,只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维修帖,
这个版本的hdture还能看机械盘的读写数据量

头回见,不知道准为准...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