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微星GE63换屏

楼主(2024-12-24):
1.拆边框

2.拆后盖,再拆电池

3.电池拆下

4.拔液晶屏的排线

5.换上新液晶屏

网友:
有金光灿灿啊

网友:
是货真价实的铜么?

网友:
为了发帖?是真换还是假换?

网友:
微星还活着吗

网友A:
铜管真多,这么高级货,应该是高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管真多,这么高级货,应该是高分屏

高分屏 值得更换

网友B:
能干换屏活的都是能人,上电看效果

网友:
微星的本本做工也还是不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干换屏活的都是能人,上电看效果

笔记本换屏没你想象中复杂,稍稍比换内存复杂一点点,B面拆两个螺丝,然后就是卡扣,撬开B面的卡扣就看到屏幕

网友:
换屏要胆大心细

网友:
换屏是个精细活

网友:
这么多热管啊

网友:
换好了没有

网友:
散热强大啊

楼主:
个人感觉总体难度不算大,也是第一次换屏。
1、拆外边框要花点精力,边框下部一个卡扣好像被我扯下来了
2、拆后盖,拆电池还好,微星的电池容易拆,一颗螺丝解决问题;
3、微星的屏幕也容易拆,下部2颗螺丝(不是易拉胶粘的,个人对易拉胶有点感冒,换苹果电池时经常拉断掉);
4、液晶屏数据线,稍微花点精力,怕拆破,好像是要往上提的。
装回去就很简单了。

最后说一下,4楼是什么想法啊,太搞笑了吧!到这儿来发贴,存粹是为了和大家交流拆机经验,你这样过日子,过的太累了吧。

网友:
这什么话?微星算第二大电脑企业吧,华硕第一,微星第二,技嘉第三???

网友:
热管不少,散热应该不错

网友:
只要不像蓝天计划性报废,这机器还可以用很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