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拼了一个19块的目博士温湿度计,和22块的京造差距有点大。

楼主(2024-12-24):
19块拼的MBOOS MBS-16,本打算放到另外一个房间。到手和22块买的京东京造比了一下,相差有点大。京东的显示和小米空气净化器基本是一样的,温湿度相差1~2个数。
这个目博士款湿度总是显示20%,但是用嘴巴向检测窗口吹气也能升起来到89%,温度没看到探头,估计是R14那个封装的电阻测温的。
花了几块买了几个型号湿度传感器准备换一下。温度随后再说吧。

网友:
土豪  外观漂亮

网友:
屏大性价比高,应该都是目博士代工的,你这个U2蓝牙芯片精简掉了,今天刚好有看到带充电和蓝牙的同款24元,可以用手机连接查看温湿度并同步,不过不能同步时间是个缺憾,另外看到多人反馈温度不准的问题,估计看运气了。

网友:
小米就挺好,还能连米家,远程查看温湿度,而且还有数据记录功能,可以长期温度回放对比

网友:
家里有个小米温湿度pro,居然温度低到10度左右时候会死机,也是醉了,用手给主控那一片加温就可以正常跑了,怀疑是丝印SW2 22 T4G1这个的IC有问题,没搜到相关资料

网友:
这玩意有一个就行了吧,小米那个挺好的

网友:
你这个好看,

网友:
CR2032电池差评了,太麻烦了

网友:
能显示就行,精度都一般的

网友:
拼多多三块一个的不知道咋样 有用过的么

网友A:
差不多就行,也不知道哪个准

网友:
背面可以考虑加太阳能电池板,这样就不费CR2032电池

网友:
智能表的表耳坏了,用来做常显示温度计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行,也不知道哪个准

差得有点多。还不如我用皮肤感受的灵敏度高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品种的
每个温度都不同
小的差0.2,多的差1.3度

网友:
屏幕显示很大啊,看着舒服。
误差大会不会是有什么元件被遮挡或损坏了

网友:
电子的精确些,理论上。有一个前几年的机械的,纯机械,随便用不操心

网友:
还是老式温度计准确,那玩意儿出厂就校准过

网友:
难道是目博士通病,我的湿度恒定在30%不升不降了

急忙翻箱倒柜找出机械式发现湿度是40%

网友:
外观颜色设计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