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网络设备的磁吸固定大法

楼主(2024-12-24):
图片来自数码之家 @郁闷_boy 大咖的精华帖

圆圈所示是这位大咖的软路由

大家分析他是直接用螺丝固定到钕铁磁磁铁上吗?还是有底座,底座再粘钕铁磁磁铁

圆形钕铁磁,我还没见过带螺纹的,能自己攻丝在钕铁磁磁铁上吗?

大咖的经验,我觉得解决了网络箱子散热不佳的难题

大咖根本就不考虑主动散热

网友A:
现在的220V的LED灯都是带磁吸螺丝的。。找几个坏的应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220V的LED灯都是带磁吸螺丝的。。找几个坏的应该不难吧。。

网友A:
对啊。就是这种。我上周末刚从坏LED灯上拆下来十几颗。准备做个PCB焊接夹具。。。

网友:
还是淘大点的,灯板的都太小了

网友:
楼上各位大佬已经完美的解释了楼主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就是这种。我上周末刚从坏LED灯上拆下来十几颗。准备做个PCB焊接夹具。。。 ...

被你玩出

网友:
这玩意磁力不小,吸在铁板上,很牢固。很适合DIY

网友:
买灯板基本都会送三到五个,一般旧的上也有,于是乎家里有了各种规格和高度的磁吸螺丝三五十个!

网友B:
南方梅雨季节 这样弄可行吗?  “顺墙流水。。。。”现象 板子不会坏?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方梅雨季节 这样弄可行吗?  “顺墙流水。。。。”现象 板子不会坏?

上海梅雨季节,靠海,网络箱子也没见有水滴

网友C:
我家的交换机,路由器都是用钕磁铁吸在弱电箱上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交换机,路由器都是用钕磁铁吸在弱电箱上

请问也是拆开,裸体吸附吗?

楼主:
感谢大家,我弄明白了,看图才知道
固定主板,需要这种平面的为佳

网友:
这个网上不是有的吗?就是固定磁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也是拆开,裸体吸附吗?

交换机是24口铁盒的,直接吸4个钕磁铁。
路由器是e8820s裸板,用卡夫特粘了两个钕磁铁。不过今天在拼多多买了磁柱,准备把胶粘的磁铁换成磁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换机是24口铁盒的,直接吸4个钕磁铁。
路由器是e8820s裸板,用卡夫特粘了两个钕磁铁。不过今天在拼多多 ...

你好:请问我这种叫磁柱吗?直径10毫米,高度5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