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米沃奇3V LED工具灯

楼主(2024-12-24):
二手市场15收的米沃奇LED灯,不知好坏

侧面带LOGO

正面5个LED灯珠并联

缺开关

拧开后盖,手电类弹簧紧固

正面四个星字螺丝拆下

后盖带磁

取下电路板,元器件没有明显短路痕迹

这里应该是开关触点

壳子有凹槽,应该原来有个小板在这固定
不知为何缺失

看比例应该是两节5号干电池使用
也可以放两节14500锂电池并联使用

用可调电源测试点亮

3V正常点亮,电流500毫安

测试4.2V也能使用,电池300毫安

板子没问题就简单了
买个点动开关即可

要侧开的,高度盲选了9,实际有点高了,6比较合适

焊接水平就那样,白光也没有专门修手机的头子
大家就随意看看

接了开关后,装不上,挡板要切

零件原路装回,侧面带磁

来个正面特写

可以正常使用了

在维修不方便手拿时可以侧面磁吸

顶部也带磁吸,方便更多应该场景

野外或维修都方便解放双手

两级光源,两节5号电池,一档300流明可以使用5小时
二档100流明可以使用15小时,没有烦人的暴闪
使用时间没有极限测试过,应该有点水份也应该相差不大

空间比较极限,请教大家有没改锂电的方法?
欢迎留言讨论,谢谢观看。

网友A:
米沃奇的电动工具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前两天买了个头灯,所谓的t6灯珠,发出的光线好蓝,感觉比我之前买的那个手电要差好多。

网友:
二手这么贵的?

网友:
挂在钥匙上,小区里最靓

网友B:
用下来,还是头灯最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沃奇的电动工具还是很不错的

质量确实好,也确实贵

网友:
不错  卖了两个 7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下来,还是头灯最实用。

头灯也不便宜

网友C:
这个二手的小灯,都要205元,真的那么好吗?如果是新的话,我估计要2000多元吧,我觉得不值这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手的小灯,都要205元,真的那么好吗?如果是新的话,我估计要2000多元吧,我觉得不值这个价。 ...

看描述,205买到的是全新,虽然是海鲜市场,但是也可以买到全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