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用交流充电线火线缠绕零线地线cp信号线两圈有问题吗

楼主(2024-12-24):
如题,线是6平方的,最大充电32A交流。
因为是从充电桩上拆下来的,原来的火线零线留的不一样长,现在改接在充电盒上,火线长了两三厘米,就绕着其他线螺旋盘了两圈。

cp信号线传输12v直流电压,或者12v 方波脉冲电压。和地线形成回路,回路中电阻在2000欧姆,电流很小。

这种缠绕会影响cp信号传输吗

网友:
无非就是有感应电咯~

网友A:
信号频率不高的话应该不影响,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啥事没有,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频率不高的话应该不影响,试试不就知道了

cp信号频率是1000Hz。

网友:
没啥事,我都是随便接的

网友:
50HZ有个毛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肯定不影响

网友B:
有磁环套着,应该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磁环套着,应该没有影响。

试了,可以正常使用。不过没有磁环,主板上是电流感应的,测电流的。

网友:
基本上忽略不计

网友:
没有问题,能正常使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