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里自来水水锤现象严重

楼主(2024-12-24):
家里自来水水锤现象严重,大家怎么处理的啊?网上搜了一下水锤消除器,就是下图这种,有用过的吗?

贵倒是不贵,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长期水锤效应会损坏用水设备的。

网友A:
不知道具体情况,乱说几句。
一般家里DN20的管,应该够用了。
最后连水龙头的接管换成波纹软管。
开关水龙头的时候速度慢一点。
水表后装止回阀。

网友:
作业空间大的话,入水段前置一个大一点储水仓能不能解决水锤?
图片的设备应该是泄压吧,储水池相当吸收掉了。

看过你的多个帖子,水路水锤会影响到阀门反复启停吧。

网友B:
好像先装减压阀再装水锤吸收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具体情况,乱说几句。
一般家里DN20的管,应该够用了。
最后连水龙头的接管换成波纹软管。

关键是这个容量只有1升,不知道消水锤效果如何?似乎容量大点更好。

家里的软管全部是不锈钢波纹管,不是那种塑料软管,消不了水锤。

现在的龙头都是轻轻一拔就关水,速度太快,也习惯快速关水。

水表装止回阀并没什么用,目前就有止回阀。

查了一下,好像进水装减压阀效果较好,问题是现在不好改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先装减压阀再装水锤吸收的好些

现在进户管都是水管井里,特别紧凑,不好装减压阀啊。

网友:
家里能损坏啥?几个月就坏了  还是几年才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个容量只有1升,不知道消水锤效果如何?似乎容量大点更好。

家里的软管全部是不锈钢波纹管,不 ...

高层吧,现在都是加压直供的。以前是水箱供水的。
水管井应该是有空间加减压阀的,就是自己施工难度太大了。
要找水电工来做了。会多好几个弯头。就是减压阀会影响流量。
你也可以把进水阀门关小一点。
容量是越大越好,但没接触过,也不知道怎么算多大的合适。

网友:
进来看看什么是水锤的,看来还是要去问度娘。

网友C:
我是买的水泵的1升不锈钢膨胀罐,第一个用了半年水锤现象又出现了,拆下来里面倒出很多水,以为坏了重新买了一个,第二个用了一年又不行了,发现只是打气口胶圈老化漏气罢了,换了硅胶全打压到2.5公斤后用了三年没有失效,另一个就用到了燃气热水器回水管上了。
我是装在卫生间马桶后面,给马桶角阀装个三通,膨胀阀就藏在马桶后面。

自从装了膨胀罐后,开关水时浴缸后面的长水管就不再框当框当的撞浴缸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水锤这个词,还是太孤陋寡闻了

网友:
家里自来水会收到水锤影响?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所谓水锤,就是水正在管道里流淌,突然把阀门给关了,管道里的水由于惯性会继续往前流,而又没有出路,造成管道压力突然增加,会损坏设备或管道,但是家用的话,水流就那么大点,能有多大影响呢?

网友D:
每次关冷水的时候,燃气热水器也会咯噔一声(当时燃气热水器并没有工作),这也是水锤现象?

网友E:
如果水压高且水锤现象明显,一定要重视,我是净水机的过滤瓶给锤碎了,幸亏是半夜家里有人发现的及时,不然损失就大了,后来装了一个减压阀和一个漏水自动关阀的球阀,不然出门会焦虑

网友F:
水压力太大会容易产生水锤现象,可以减小进水压力和慢关阀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买的水泵的1升不锈钢膨胀罐,第一个用了半年水锤现象又出现了,拆下来里面倒出很多水,以为坏了重新买 ...

谢谢!谢谢!你这个使用经验对我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关冷水的时候,燃气热水器也会咯噔一声(当时燃气热水器并没有工作),这也是水锤现象? ...

没错,我这不是咯噔,而是咣当,很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水压高且水锤现象明显,一定要重视,我是净水机的过滤瓶给锤碎了,幸亏是半夜家里有人发现的及时,不然 ...

我纯水机前面装了减压阀,情况还好,就是燃气热水器总是咣当咣当的,每次燃气热水器都是一震,时间长了肯定会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压力太大会容易产生水锤现象,可以减小进水压力和慢关阀门解决。

我是可以慢关水,但老娘们说了了不起作用,经常换气扇一开一天,没办法,咱装个延时模块解决,灯也是一开一天,那就没办法了,老式太阳能热水器手动上水关水,也是一放一天,经常一个月用水几十吨,没有电控也没办法加装,那就折腾个水流开关通过回水控制自动停止冲水。

这水锤现象,咱还是通过技术解决吧,语言只会带来麻烦!

准备多管齐下,进户水管想办法加个减压阀,再弄个缓冲罐来缓冲,应该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