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首拆奈特科尔EDC35手电并更换刺眼的电量指示灯

楼主(2024-12-24):
写在前面:
盛夏时候入手了奈特科尔EDC35手电筒,这款手电有不少槽点,但优点也同样很明显。大家的槽点主要是价位略高,低档发绿,不可更换电池,电量指示灯开机常亮等问题。选择它的理由是电池容量大,7075铝合金外壳硬度较高,内防水C口且有硬质保护盖。五千亮度流明盾,机械锁定,远泛兼顾的UHI40max灯珠,造型美观,总之瑕不掩瑜。

说正事:
其他不足都能忍,唯独理解不了它开机电量指示灯就常亮的设计(常规基本都只亮5秒就灭)。晚上开低亮5流明时候,那翠绿高亮的电量指示灯就显得很刺眼,整体感受两个字,不舒服!
到手就大概研究了下想改色,但它不可拆卸电池的结构换灯就得全部拆机,懒得麻烦不想动。直到这个周末看到它实在忍不住了,刚好有空就准备折腾它一下,把电量灯改成温柔的黄色。

手电还是挺有设计感的,7075-T6材质配黑色氧化手感也不错。长125mm,灯头31.8mm,筒身26mm,重185克,作为21700筒算是轻量化的。
今天没有测评,就拆机介绍并改一下电量灯颜色

标配的手绳也很粗壮好评

吐槽一下这刺眼的翠绿的开机就常亮的电量指示灯,晚上真挺亮
绿色其实也还好,问题出在心理上,一旦认定它刺眼且不舒服后它就会越发不顺眼,如鲠在喉,不改不快

先拆尾盖,防水圈在压环上,首尾压环都是不锈钢的硬度强度都有。入眼不乱,有装饰板好评,同时也是为了压紧按键板

旋下尾盖压环就能取下充电口的旋转保护环

不知道是为了尾按受力均匀还是填补按键和胶盖的间隙。或者是一举两得,尾按和按键中间垫了一片塑料圆片

6脚两档电子开关,分轻按和重按两种操作,对应不同的亮度

充电口小板焊点很饱满,Q弹的硅胶线,GCIV应该烧录触点

先把线头焊下来,热缩管套一下避免意外搭铁,先往上提出按键小板才能取下C口小板

C口转接板,有下拉电阻,支持 C to C 充电线

逆时针旋下灯头玻璃压环,取出橘皮光杯,线有点粗也有点凌乱。奈特科尔自己搞的HUI40max灯芯,多芯融合,技术应该与朗明纳斯有关。焊线前先在边上围一圈胶带免得被烙铁熏了,灯珠无果冻的也要保护一下

先把灯板焊下来,烙铁温度要高,回温速度要快,线头挑出来绝缘一下。必须是实心仓才压得住,必须有硅脂,拧掉四个孔里的螺丝就能把灯头分离

两头焊点都解开才能把电池电路抽出来,两头都有pcb,通过镍片和排线连接通信。6000mah的DCV21700电池也是够猛的,3.6v,21.6wh电芯具体是谁家的不太清楚。大概率是奈家在卖的NL2160HP同款电池,持续放电20A,充放循环500次

尾部有两块小板,排线两头都打了胶,好评,今天只换个指示灯就不抠胶了

两档按键就像以前的数码相机,轻按对焦,重按拍照,力度比相机大一些。按键还是挺厚实的,按键帽面积也大,轻重按操作需要适应

灯头处是恒流驱动板,电感缺了一角,应该是生产流程磕碰的,拆开灯头就发现了,此时电感低于筒身端面还磕碰不到,应该没啥大影响

滑动锁定键,里面是颗磁铁,功能上可以全锁定可以半锁定,霍尔的有利于防水,但磁吸手电套可能会影响它的锁定功能,锁定键设计很巧妙从正面嵌入的,卡塔卡塔的拨动手感很不错

拆下灯头,清理干净硅脂

灯头和筒体是螺丝锁紧的,连接处硅脂已经搽干净了,中间的硅脂垫是给恒流驱动导热的,此处有防水圈

头尾都采用不锈钢压环,头部是旋风公鸡头,颜色像石洗的,加工精细,边缘都做了倒角钝化,没有毛刺感美观和谐

橘皮光杯也是铝块掏出来的,底下有两个定位孔和避障透光孔

热电分离的铜基板,厚度1.6mm还是挺猛的,基板上集成了光敏二极管,专用的定位片,定位片的两个凸起嵌入光杯的两个定位孔,保证避障导光孔正对传感器。
大功率输出使用时灯头前方温度很高,接近物体十厘米左右时,手电自动降低输出功率、减少热量、降低温度,远离物体十厘米左右后,又能自动恢复初始亮度,现在大功率手电基本都有避障功能,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性

基板上开了两个半孔,用于固定定位片,通过电路可以看出来,灯芯周边八核并联,八核和中间核心共负极,s+ s-接光敏二极管

来个粗略的爆炸图,没完全拆解,但是组件还是挺多的,紧凑的结构才能让它只有125cm

原来的翠绿电量指示灯,真的很绿也很亮

拆电池有点麻烦,换几颗指示灯仔细一点带电操作问题不大,换上黄色的发现亮度刚刚好,也就不用改限流电阻了

四颗都换掉,洗板水刷一下,这会看起来顺眼多了

有个塑料件对两块pcb进行限位,同时隔栅也对指示灯进行遮光,防止漏光窜光

换好指示灯清洗干净焊接痕迹后开始往回装机,先往筒子里装会电池总成,再装C口小板,然后装限位塑料件,最后装按键小板

尾部装好后先装灯头部分,装好灯头焊接好测试正常后再装首尾压环

之前装机剩下的霍尼韦尔7958变相导热脂,导热率尚可,野猪也配吃细糠,散热好点灯芯延缓光衰寿命也能长点不是

套上防水圈,抹上一小层硅脂,这东西按克卖还真舍不得多用

装上实心仓灯头,拧紧螺丝

抹上硅脂,今天比较冷,硅脂都散不开,变相硅脂可以稍微加下热就摊得开了

把裸露的灯芯保护一下再焊线,焊点必须要饱满光滑,线束必须要整齐有序

变相硅脂有个特性,随着温度升高,硅脂会越来越软,越来越趋向于液态,焊接时候的升温导致硅脂都淌出来了

粗壮的硅胶线,给人一种功率很足的感觉

c口小板的充电线也焊回去,饱满光滑

C口保护盖的旋转阻尼感来源于尾盖上的防水圈,必须要抹一点润滑脂减少磨损

未盖压环装回去,通过旋紧程度来 调整保护环的旋转阻尼手感

再保证拧紧的情况下微调松紧度达到最佳旋转阻尼手感

9核灯珠是有点不寻常,大哥和小弟都是无果冻核心,中间核心主打聚光远射,八颗副灯形成更大面积的泛光表现,镀膜玻璃,微橘面光杯,旋风涡轮压环,简直不要太漂亮,最终形成远泛兼顾的照明特点

黄光满电指示效果,大方得体,温和明了,舒坦了

前后对比一下:
虽然常规电量指示都是绿色的,但这里架不住开机就常亮啊,拿在手上就忍不住要关注它。绿色也有绿色的美感,但我更喜欢黄光的低调奢华,改好了,念头通达

有感啰嗦写在后面:
小时候就很喜欢发光发亮和会转的东西。家里很多有灯的小玩意都被我拆过,就为了得到一颗灯,随身携带一些干电池,晚上在被窝里把灯点亮,美得很。小学四年级时候二叔遗落一个松下随身听的座充在家,我发现那颗灯居然会变色!红绿双色,无比惊喜,遂拆之。当时就发现有灯丝的小灯一节干电池就能点亮不分正反,led这种要两节串起来才能亮,还分正反,接反了不会亮。一路行来,接触各种发光,双色灯、跑马灯、闪光灯,给小计算器装背光,给万用表加背光,给mp3改背光,各种折腾。

正真的了解和接触手电筒还是刚进咱数码论坛的时候,曾记否?那年初见魅色C8,魅色手电精灵的惊艳感,迫不及待就麻烦一位带我进论坛的大哥帮下单,天天期盼,你可还记得开箱时候那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就陆续买了很多远射、小直各式样的手电送家人送朋友,收获一大波好评。

随着相关知识的积累也败了不少手电,手电于我其实不是用途上的刚需,单纯喜欢,盘的成分多,所以会去关注一些小细节,入手35是因为出门旅游半路发现忘带手电了,没有手电心里不踏实,购物车挑了它下单到下一站酒店,手电到手也就心安了。

任何手电都是优缺并存的,像人一样,只是一旦认可它的优点后就能接受他的不足甚至缺点,以至于往后都会有意无意去修正补足,有些是外观造型讨喜,有些是亮度续航高,有些是暗藏非主流的小设计等等,总有一款适合的,早买早享受,哪怕是过手新然后吃灰。这款35也一样,不足很多,但依然讨喜,对于我认为的不足,能动手优化的就自己搞一下,像低亮发绿这种就只能去接受了,毕竟不可能换灯珠。这次换完电量指示灯后发现它又又又顺眼了很多,就像拔了刺,种了草的感觉,虽然优点夸张了 ,但也大差不差,相信各位都有类似的感触。
看到这里我要说声抱歉了朋友,因为我又啰嗦了,平时发帖不多,有机会发帖就忍不住多啰嗦两句。

这里分享一个edc35校准避障的操作方法

先把镜片擦干净,校准方法:
先开1档,再锁机,然后插充电线充电,把手电对准白色物体大概10厘米距离处再轻按三次按键
第三下保持按下,待手电亮起再熄灭后重新开机就校准完成了。

感谢大家,收工。

网友A:
电工胶布裁成差不多宽,贴一圈盖住指示灯。
家里电动车的充电器的指示灯就这么贴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工胶布裁成差不多宽,贴一圈盖住指示灯。
家里电动车的充电器的指示灯就这么贴上了。 ...
充电器可以这样处理
手上盘的东西这样简单粗暴的表面处理方式不符合我的风格,必须要从内在根源上解决问题

网友:
有技术有手艺,改了之后的确没有那么刺眼了,舒服。。。

网友:
有耐心 有时间 还有工具

网友:
焊点超级圆润

网友:
n家的这货电池创新,这么大

网友:
这个黄色更加上档次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细致
讲究人

网友B:
用的啥焊锡,焊点真漂亮!如果是我就用黄色的透明高温胶带裹一圈,然后再用透明热缩管封一下,原装的东西尽量不拆,除非坏了。

网友C:
叹为观止,我也有十几个手电了,但是这么贵的我没有,拆开看来,人家贵有贵的道理,一个手电筒设计的如此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啥焊锡,焊点真漂亮!如果是我就用黄色的透明高温胶带裹一圈,然后再用透明热缩管封一下,原装的东西尽 ...

焊锡是千柱的,外挂也能解决但是不好看,手电好拆也好还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叹为观止,我也有十几个手电了,但是这么贵的我没有,拆开看来,人家贵有贵的道理,一个手电筒设计的如此复 ...

这款手电确实挺有设计感的,没有设计感他也卖不上价

楼主:
拆都拆了就尽可能拍详细点

网友:
奈科确实贵,质量也是不错的

网友:
改得漂亮一只手电内部大有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