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PC主板RJ45集成网变还是省略?

楼主(2024-12-24):
Wi-Fi路由器网变可见,千兆一般都是16pin

反而观察PC主板却看不见网变

我估计是集成到如上图这接口里面了

有拆过的大神,给科普一下好吗

网友A:
确实有些接口是带的,但也有一些主板省了网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些接口是带的,但也有一些主板省了网变

是主板认为既然交换机与路由器接口采用了网变
已经完成了隔离,主板网络接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网友:
我还没注意过,也没拆过

网友B:
我买了几次RJ45都是集成网变的,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很多是能省则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几次RJ45都是集成网变的,价格也很便宜.

集成在RJ45屏蔽罩里面了?对吗?

至于有没有网变,通过测试RJ45铜针与输出pin是否隔离就知道了

对吗?

网友C:
谁说主板网变没有了?刚拆了一个主板接口处的装饰罩,在这个接口后方就有,只是整了个金属屏蔽罩,很小巧的,就象是个芯片一样,从侧边看过去,还可以看到线圈

网友:
测试下PIN间阻值就能区别了,用的多的是HR911105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主板网变没有了?刚拆了一个主板接口处的装饰罩,在这个接口后方就有,只是整了个金属屏蔽罩,很小巧的 ...

你好,正巧你拆了,给拍个照片,让大家看看好吗?

楼主:
大工业化生产,复杂的器件一样可以很便宜

生产的太快,消费不足,一定爆发经济危机

看到了,不仅有网变,还有电阻电容

网友:
经常看到穿越回古代的小说,我感觉我即使穿越回古代,也什么都做不了,甚至因为总是胡说八道被当作妖人。离开现在的工业化体系,真的就是一个废人。

网友:
有些在主板上,有些在这个座子里...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asus的lan guard 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设计巧妙,节省空间

网友:
这玩意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主板认为既然交换机与路由器接口采用了网变
已经完成了隔离,主板网络接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

估计还是省钱吧,有些主板是集成在接口里面的,很久前就有,但有些确实是没有。

网友:
集成网变的成本更高,但可以节省主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