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海康网桥,顺便有问题问,

楼主(2024-12-24):
螃蟹8196E,ROM 8M。。内存没有看,有图,
莫名其妙就不能用了,默认地址登录不进去,发射端默认地址可以登陆进去,这个是接收端,
可以通电,插网线灯也是亮的。不像坏了。就是不能用。
中间4针是ttl吗,左边是地和8196的17还有闪存的4脚通,最右边和8196的23,29,32相通。
如果是ttl那定义是怎样的,
我感觉是不是固件出错了,
现在设备默认网段连不上,按复位按了几十秒也没有反应,没有复位,
不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A:
编程器把发射端固件备份出来,写到接收端,看能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固件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把发射端固件备份出来,写到接收端,看能不能正常开机。

他们固件通用吗?

楼主:
我也觉得是固件问题,电源灯也亮,网口灯也亮,完全没有任何故障的迹象,就掉网上不了网了。

网友:
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B:
找到VCC和GND,另两个就是RX和TX,接GND和RX、TX就行,进去看看运行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VCC和GND,另两个就是RX和TX,接GND和RX、TX就行,进去看看运行正不正常

嗯 GND找到了,现在怀疑右边是vcc,但是根据芯片点位图又不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GND找到了,现在怀疑右边是vcc,但是根据芯片点位图又不像。

VCC是3.3V,跟供电是通的,用万用表应该打得出来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C:
把cpu拆了扔了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cpu拆了扔了换一个

囧,扔了为啥还拆cp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是3.3V,跟供电是通的,用万用表应该打得出来的...

万用表打了一下。。3口和4口都有3.3v。。。2口没有电压。

网友D:
ttl可以不接3.3,只需要rx和tx gnd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ttl可以不接3.3,只需要rx和tx gnd 就行

嗯 这个我知道ttl 接3根线,现在这4个口,2个有电,1个地,那这不是ttl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打了一下。。3口和4口都有3.3v。。。2口没有电压。

没电压的应该是gnd,你还要找vcc,从供电部分查,跟dc部分通而且到地3.3v的就是,rx和tx应该不直接跟dc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压的应该是gnd,你还要找vcc,从供电部分查,跟dc部分通而且到地3.3v的就是,rx和tx应该不直接跟dc通 ...

嗯。谢谢,,我和厂家发了一封邮件,看有没有指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和厂家发了一封邮件,看有没有指导的。

想得美,厂家只会叫你送售后…。

………

网友:
海康海出这个

网友:
中间两个孔应该是R和T,不妨上终端跑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