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款带usb输出木质小音箱

楼主(2024-12-24):
一对小音箱,开始还以为是usb供电,仔细看了下是220v供电,没想到还是还高看了它一眼。

回来试机不通电,花钱买的,那还是拆开看看呗。
很好拆前面4颗螺丝拆掉就行了。

上图

正面

背面,借个网图,背面忘拍了,现在躲在被窝里发帖,懒得补拍了,借用一下

这也没见到usb输出啊,音箱带线路输出的多,供电输出的比较少了,别急,各位,我拆掉你们就看见了

简单的内部,喇叭,供电,和音频板

喇叭参数

既然不通电,那还是要修供电的嘛,拆开后看到一usb口,我顿时就蒙了。这是干嘛?

不过拆见的多了,咱们人民的聪明才智,节省水准已经之前领略过了,一转弯就明白了,这不就是利用废旧5v手机充电头的供电的电路板么?真会废物利用啊。

可见的音频板图,怕也就听个响。

电源板发现漏液进水痕迹,既然他已经提供解决思路了,我也砸一个充电器修复上。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上家改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B:
这是是妥妥的5V2A  USB充电板啊,1.9元一块,量大更便宜

网友:
上一家也是DIY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上家改的?

嗨 你还别说 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网友:
木质的已不错了,知足吧

网友:
换一对好点的喇叭,把功放换成1876T,加个ES9038PRO解码,声音马上清澵脱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是妥妥的5V2A  USB充电板啊,1.9元一块,量大更便宜

而且是一块也包邮

网友:
应该是某人DIY的作品,既然拆机了,就继续DIY吧

网友C:
供电板用手机的倒也是个快捷的办法。话说这对小音箱用什么芯片方案的啊,

网友:
这种木质很沉闷。

网友:
无源手工改的有源,这东西买来干嘛,直接扔了

网友D:
木质的音箱原本的音质不知道怎样,至少比塑料的好些吧

网友:
已经是木质的了
哈哈

网友:
4欧姆负载,改用203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板用手机的倒也是个快捷的办法。话说这对小音箱用什么芯片方案的啊, ...

CS8563S,用6V供电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木质的音箱原本的音质不知道怎样,至少比塑料的好些吧

这么小的喇叭,用塑料用木箱基本都听不出区别,因为尺寸太小,推动的气流也小得可怜

网友:
还不错,实木音箱换对好啦叭,换块好功放,没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