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仪表控制柜电源:DRL-24V240W1

楼主(2024-12-24):
外观想了想,还是不放图了。毕竟不知道厂家看到了会不会说三道四。

今天翻到一个控制柜里面的24V电源,标称是24v 10A的,有人贴了纸说是个坏的。一直很感兴趣巴掌大的工业电源做到这么大功率,所以偷偷拆开看了一下。

外框拆下来基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全貌了,三块板子拼接,用料还是非常良心的,不愧是化工厂用的工业级电源。

侧面看一下,铝合金支撑和散热

外壳彻底打开,可以看到里面的原件了。

背面全是贴片

纯拆机满足一下好奇心,不做具体分析,毕竟这个板子我是偷偷拆开的。

网友:
电源的价钱不低。

楼主:
是的,这种电源二手都要小几百了。

网友:
工业电源一般是导轨固定方式,对diy不友好,考虑可以白嫖,固定方式可以忽略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都不错,功率也挺大

网友:
做C245电源应该不错

网友A:
这种坏的最后咋处理?

网友B:
工业电源这么新就坏了

网友:
这种电源好高档啊,难得。

网友:
散热做得很好

网友:
这些工业用的质量很好的,基本上十几年不动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坏的最后咋处理?

现在归库了,后面怎么处理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电源这么新就坏了

其实不一定是坏了,找时间上电再试试。

网友:
用来做改装风扇无刷电机的电源最合适且耐用。

网友:
正规的工业电源价格不低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一般坏了都是返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归库了,后面怎么处理还不知道。

单位应该不会修,卖废品?

网友:
用表不错,紧凑是前题,四下围着,散热不好。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输出电流够大。

网友:
给我让我也做个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