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k40主板掉件

楼主(2024-12-24):
本来就cpu虚焊,现在又被我弄掉了两个小米粒。太可怜了,这下更没有修的价值了
有没有大佬可以把存储芯片取下来做成u盘,里面的东西不消失

网友:
这种手机主板的焊接不是用烙铁焊接的,用烙铁就废了;一要显微镜,二要热风枪,三要抹焊油BGA;四要技术好;所以能修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主板的,都是大神级的人物。

网友: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老辈人的话还是真的

网友A:
掉的俩个原件都是对地的,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电容可以不必补回去,因为同路上并联很多,二极管看是否非必须,在同类主板上拆一个焊上去,烙铁要尖,这个原件相对还是较大

网友:
手机主板上的元器件太小了,还是需要点技术的

网友B:
我也是k40  我买了三个 我同事买了一个 他的已经黑屏不开机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k40  我买了三个 我同事买了一个 他的已经黑屏不开机了,唉。

小米的产品一直都很一般,坏了很正常,

网友:
四楼好人,资料已经给你,就看你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k40  我买了三个 我同事买了一个 他的已经黑屏不开机了,唉。

我的k40前段时间去重做cpu了,费用150

网友:
坏了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的俩个原件都是对地的,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电容可以不必补回去,因为同路上并联很多,二极管看是 ...

论坛如果都像大佬这样鼎力相助,何愁没有人气
该让你进入帮帮团,我觉得论坛帮帮团应该规定每个月帮助坛友多少次
不然失去了帮帮团的意义,支持的话赞一个

网友:
4楼给的资料真是到位

网友:
让里面的东西不消失是不可能的,高版本系统普遍启用加密,做u盘只能全格了

网友:
手机CPU重新焊也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C:
自己焊接Type-C转接板,上面有2个5.1k电阻,规格是0402,原以为是手抓把拿,结果发现几乎是肉眼的极限了,太难焊了。

网友:
小米的产品就是不抗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焊接Type-C转接板,上面有2个5.1k电阻,规格是0402,原以为是手抓把拿,结果发现几乎是肉眼的极限了, ...

这小板焊接0402,估计要凭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焊接Type-C转接板,上面有2个5.1k电阻,规格是0402,原以为是手抓把拿,结果发现几乎是肉眼的极限了, ...

这个用风枪很好焊接,点一点焊油。

网友:
又交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