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极米即热式热水器被静电击坏,确定不了故障点

楼主(2024-12-24):
极米即热式热水器操作时被衣服静电电击了下,插电无任何反应

这是主板正面

这是背面

触摸屏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管理片被击穿了?,开关电源管理片是SM7012

楼主:
一次电路保险检查过了没问题,指示灯全部不亮。

网友:
可能需要换IC

网友:
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静电损坏的话也有可能是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极米? 极米不是做投影也就是无屏电视的那个么?

网友:
家用电器不应该这么脆弱,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入电压,重点的,低压有没有,继电器,开关管检查一下。

网友A:
不大可能是静电造成的。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被搞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可能是静电造成的。

是静电,穿羽绒服,小孩子过去要取水,指尖和触摸屏之间放电

网友:
高压放电 有可能击穿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触摸使用,怎么会静电坏了?

网友:
不可能是静电

网友:
可能触屏部分坏了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正在找替代型电源管理芯片,马上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初步考虑是电源管理坏了,我找个替代品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