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CL KST207B1连接器温度保险烧断

楼主(2024-12-24):
TCL KST207B1连接器温度保险10A 130°C断了,无配件应急短焊一下,注意使用(其实很多都是无保险的)

剪开绝缘外套

以前拆过多个,带温度保险的还首见

应急短路焊接

恢复外套,完毕

网友:
烤肉用的吧

网友:
竟然还带保险,这不科学啊...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A:
没用过这东西,什么设备上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东西,什么设备上边用的?

朋友烤盘上用的,烤盘没拿来

网友:
应该及时恢复保险,这个控温的电炒锅,烧烤炉子用的多

网友:
还有个温控开关

短接也行

网友:
新的温度保险应该在路上了吧?还是有个保险更保险,要不肉容易糊

网友:
线里面还有玄机

网友:
为了安全最好装上温度保险

网友:
温度保险放这里都会熔断,应该是体质不好吧

网友:
这种插头的火锅我以前一直以为里面是可控硅控制功率的,直到有一次将家里的火锅接上功率计看功率,结果是一会全功率加热,一会0功率,然后拆开发现里面是双金属温控器,当时就觉得很不爽

网友:
在没有更换的时候尝尝直接短接应急使用

网友:
为什么烧保险这个要查查

网友:
很多电火锅也是用这个。

网友:
韩式锅上用的多,保险丝没用吧。

网友:
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
直接短接用也没什么

网友:
这玩意就不应该有温度保险丝,那两个插脚经常接触不良就过热就熔断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