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厚着脸皮免费打个PCB样,竟然画错了

楼主(2024-12-24):
PCB是EV2400全功能的板子,照着TI官方版本原理图画的。收到板子量GND发现C17与GND是开路,
打开原理图查看竟然有两处没有放GND网络端子,画的时候脑袋短路这么明显的遗漏都没有发现,
画完还检查了几遍也没有发现。没有放GND网络端子的元件接GND端都是有走线连着,只是没有与GND敷铜连接,
其实,将就一下刮扒,刮扒用焊锡与敷铜短接照样可以用,但是太难看了,哎,重做算了

网友:
会做板子就不错呀,我都不会

网友:
飞一根线就好

网友A:
随便刮一下就行了,竟然还要重新打板...

话说你的字体都是多大多粗的?

网友:
贴片也是  手工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刮一下就行了,竟然还要重新打板...

元件编号统统40密尔,其他的大小不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编号统统40密尔,其他的大小不一

40mil好像是2mm?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楼主:
不用飞线,只要把有焊点地方旁边的敷铜刮开一个口子,用焊锡短路起来就可以

网友B:
这玩意官网不是给了pcb吗?为啥还要重新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官网不是给了pcb吗?为啥还要重新画啊?

1:丝印太简陋
2:U4,5,6封装与BOM表牛马不相及
3:PCB大小不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
严谨的人,精益求精

网友:
板子排版走线画得都不错

网友:
厉害了~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刮个焊盘串上一个磁珠,效果更好

网友:
欠GND,应该好解决,毕竟板子有敷铜的

网友C:
大佬 不是在JLC打的样吗?怎么不用加编号?

网友:
刮了,接漂亮点,再补点漆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不是在JLC打的样吗?怎么不用加编号?

他在捷配打的

网友:
EV2400

楼主要折腾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