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修万美(LBA)空气加湿器

楼主(2024-12-24):
老婆说一个加湿器坏了让看看,到手先看到的就是调大小的旋钮轴断了,心想换个电位器应该很容易,然而,拆开一看,成了大修了,边看边说吧,照片多(按四层楼说吧),不要心急。

先拿来底座,水桶放一边

看着是电位器轴断了

好像是锌合金的

固定螺丝也锈了

参数标签贴在这里

侧面注意事项

标签下边有玄机

支撑底板的立柱断掉了

背面有电源开关

准备拆卸它

结果这样,锈在一起了,拧断了

这孔也流泪了

下边这几张可以跳过,是做记号用,记录插头接线位置

这是水位开关

电位器这样吊着

都碎了

底座上有风扇

转2楼

楼主:
取下电源板看看

背面

驱动板因为有密封性就不拆下来了

准备修电位器吧

拆开

准备用这个坏掉的换轴

拆备用的

备用的碳膜不行了

反正是坏的,只用轴,破坏性拆

轴可以抽出了

两个转盘对比,右边是加湿器上的

把轴装上

用神胶加固

准备组装

电位器修复成功,跟新的没啥区别,加湿器的这个碳膜几乎没有磨损

准备收工时发现它断了

1.6A的

找备件

没有1.6A的,用2A先换上

保险烧断的原因,这个管子击穿了,3脚直通,检流电阻也跟着被烧断

转3楼

楼主:
检流电阻,看颜色是0.68欧的,手里没有,用个0.5欧的代用

MOS管是5N60C的,用手头10N60C代用

G极保护管也击穿了,箭头两处

从网上找个原理图参考,应该是6V稳压管

C18,印证是6V

这个看不清型号,图示两个都是6V的

再查,发现两个启动电阻也烧了,断路,看色环是330K的,手里没有,用220+470=690代用

找稳压管,只有6.2V的

两个6.2V的一样用,保护用没那么严格

备用电阻,只能220+470了

MOS管10N60C

刚红包买的立马用上了,给新MOS管散热

以前没修过加湿器电源,不知道工作电压,百度说有28V的有33V的,所以前边不敢给驱动板直接上电压测试,电源板修好后知道电压了,空载将近38V

顺便给风扇加点油

一堆坏垃圾

原理图中都有NTC,这个机器偷工减料了,准备把它补上

还是先干这活吧,底板断裂,用胶粘它

等胶干时修这个

好难挖,清理出这么多

补NTC,看图中箭头

转4楼

楼主:
把NTC放在这个孔内

修复底板和立柱

底板用了白色塑料粉沫,用标签纸盖上,不影响美观

立柱上还有螺丝孔,把标签纸捅开,不耽误上螺丝

加湿器电源板工作环境不好,湿度大,改善一下

挡住水气飘到电源板

热熔胶固定

旋钮完美修复

看看加湿器上部结构

最后露脸

显示真容

参考电路图,就是一个开关电源,红圈处是这次阵亡的将士

这个图有参数可以参考(不完全一样)

这是工作原理讲解网址,请参考
https://tech.hqew.com/circuit_1842156

以下视频参考

电源板修好后测试

最大功率28W,17W多时可以看到少许水气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竟然占这么多楼,差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垃圾产品坏这么多地方不值得修了

网友:
家里人用怎么也整点好的嘛,这破了就扔了算了。

网友A:
这加湿器坏了这么多件?

网友:
这么大的加湿器第一次见,该不会用在卧室吧

网友:
坏这么多件都能修好牛

网友:
小修变成了大修,还好终于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加湿器坏了这么多件?

如果没有保险管拦着,烧的更多。

网友B:
电位器断轴也是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断轴也是少见了。

修得多了就见到了,看这里--
修电位器,合二为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网友:
断轴也是少见

网友:
电路板还可以

网友:
老婆手劲好大哦 撸了个稀碎

网友:
好帖!修它就是图个乐子。这个加湿器质量真垃圾

网友:
还好电源板和雾化板是独立分开的,方便检修!

网友:
从外部修到内部,从电位器断轴修到MOS管周边电路,机修、电修齐上阵。调查彻底,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