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插太用力,现在漏尿了,咋办?

楼主(2024-12-24):
软管,脑子突然想不起可以拉长,买了延长管。结果对插过猛,拔出来变这样:

加生料带,套硅胶套,都不严了,是不是只能换新的?

网友:
换新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你这属于最便宜的那种,没有弹性,变形了就很难回来。

网友:
  这种最差材料   还会开裂

  京东潜水艇洗衣机排水管  一米的 16块   2米的 18 ,带转接头 ……

网友:
就这质量--赶紧换新的--不要在之家买了

网友:
网上有种对接管,可以将两根延长管连接起来。

网友:
雪碧瓶剪一段平整的,垫到内圈,刚好撑圆的长度,拿出来胶带对接好,再塞回去就好了!

网友:
买新的省心

网友:
市场上有那种整盘的,要多长剪多长,价格还便宜

网友:
里面套上管子类的东西用热风枪吹吹看能不能缩回去。

网友:
里面加PVC管加强钢性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加热的方法让它缩小一点

网友:
赶紧换新的质量好的,任你插。

网友:
来点704,自家的就再上个管箍

网友:
你这标题~~~我还以为是啥呢

网友:
改用eva材料的吧, 漏过,前车之鉴

网友:
换,买厚一点的,这个质量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