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Wi-Fi路由器的网络变压器型号解读

楼主(2024-12-24):
大家好:搜了半天没搜出来具体参数,为大家方便

列出:
WAN口 网络变压器 MS1734 1948P
LAN口 网络变压器 MT2211 1948P

为什么两种网络变压器型号都有 1948P ?
有种说法 P 代表 PoE ,靠谱吗 ?

这是鼎鼎大名国企中兴的产品
为表达敬意,我让绿萝陪伴着他
只是,网络变压器 datasheet 没有找到
难道是特供吗?

网友A:
1948有没有可能是19年第48周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48有没有可能是19年第48周产的

那P代表下午制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P代表下午制造?

扯蛋,这玩意还分上下午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扯蛋,这玩意还分上下午的?

不懂幽默,请往下看

关于网络变压器型号中 1948P 的含义,存在多种说法。

有种说法认为 P 代表 PoE,有一定合理性 。PoE 即以太网供电技术,可通过以太网线缆同时传输数据和电力,能为 IP 电话、网络摄像头等设备供电,无需额外电源布线. 在网络变压器中,支持 PoE 功能的产品在设计和性能上与普通网络变压器有别,需要满足更高的电压和功率传输要求等,因此厂家可能会用特定字母标注,P 代表 PoE 符合逻辑。

也有人认为 1948P 中的 1948 代表 19 年第 48 周生产,这种说法不太靠谱。在电子元件中,虽有些厂家会用数字表示生产时间,但多采用四位数字表示年份和周数,如 1948 表示 2019 年第 48 周,可网络变压器行业较少见,中央处理器等其他电子元件虽有类似标记,但不能类推到网络变压器。

综上,P 代表 PoE 的说法相对更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幽默,请往下看

关于网络变压器型号中 1948P 的含义,存在多种说法。

网友:
不知道,接个POE设备看看,支不支持?

楼主:
我注意到这两台不同品牌的Wi-Fi路由器,wan口的网变都是采用24pin,lan口的网变都是采用16pin,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其他人有路由器硬件设计行业内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注意到这两台不同品牌的Wi-Fi路由器,wan口的网变都是采用24pin,lan口的网变都是采用16pin,你知道这是 ...

不懂,你上假货宝上找大牌的,然后搜DATASHEET看看?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