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3XT配B17A跑RDT问题

楼主(2024-12-24):
19年的时候从坛友(小飞机)那里买了块Intel颗粒+2263XT的1T NVMe盘,用了差不多5年之后在前几天出现掉盘的情况,使用开卡工具开卡之后恢复可用状态了,想着跑一遍RDT看一下,结果刷入之后慢闪了差不多20小时还在闪,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特来论坛请教一下坛友们。

颗粒是B17A,完整型号29F04T2A0CTH1,开盘工具为SM2263XT_B16B17_PKGS0620A_FWS0614B0,工具自动识别出的型号与实际颗粒型号不完全一致,但容量一样,开盘后也可以用,RDT设置如下

楼主:
使用JMS583转接卡开卡的,刷入RDT后还没有从电脑上拔下来就在慢闪,就那样放了快一天一夜,结果还在慢闪。

网友A:
要拔下来,换9210B找个充电头跑,最好接个电流计
total fail count调成don’t car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JMS583转接卡开卡的,刷入RDT后还没有从电脑上拔下来就在慢闪,就那样放了快一天一夜,结果还在慢闪。 ...

JMS583跑不了RDT,换9210试试。

网友:
JMS583跑RTD需要有数据传输,接电脑或者接播放器之类的有读写盘动作的设备跑

网友B:
5楼正解,jms583要接电脑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正解,jms583要接电脑跑的

开卡完我都没有从电脑上拔下来,需要拔下来再插一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拔下来,换9210B找个充电头跑,最好接个电流计
total fail count调成don’t care ...

好,我用9210B的硬盘盒试一下

网友:
要么换9210B(固件关闭休眠)。要么用583接电脑,并且电脑不能关机。

网友(2025-03-08):
来学习了。谢谢大佬的教程

网友(2025-05-16):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jms583,接的插线板的usb口跑了一天,完全没反应,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