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艾美特 cs40-34 电风扇无法启动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4-12-24):
这风扇去年买的,才一年半,今天发现不能启动了,按遥控没任何反应,按开机键也没反映,肯定是电路板哪里坏了,问下大家哪个元器件坏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A:
先查控制板的供电,比如阻容降压部分

网友B:
看看线圈有断吗,这种多是继电器跳线圈的吧,不行找找有万用驱动板试试。我多是买的无刷电机自己做的。

网友C:
主板有没有显示没用就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线圈有断吗,这种多是继电器跳线圈的吧,不行找找有万用驱动板试试。我多是买的无刷电机自己做的。 ...

测了下线圈出来的低中高电阻为别为0.47  0.55  0.66,说明线圈应该是好的,还是电路板或者启动电容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有没有显示没用就是电源的问题

主板220v进来是有的,但是后面电路不知道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控制板的供电,比如阻容降压部分

主板220v进来是有的,但是后面电路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D:
板子都放到电机上方了,看样子是非隔离开关电源方案,测量一下板子+5V电压是否正常,非隔离供电注意防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都放到电机上方了,看样子是非隔离开关电源方案,测量一下板子+5V电压是否正常,非隔离供电注意防触电 ...

看了下确实没有特别隔离开来,5v电压测哪里啊,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了下线圈出来的低中高电阻为别为0.47  0.55  0.66,说明线圈应该是好的,还是电路板或者启动电容问题吧 ...

有启动电容吧,这种换了试试,,能证明线圈好的话,,转轴不卡,,可以改老式钢琴按键,,淘宝应该很便宜。,

网友:
简单的风扇被人为复杂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确实没有特别隔离开来,5v电压测哪里啊,不太懂

左下角排针不是写着?测量如果没有5V,很可能那个6脚IC1挂了,实在修不好可以找个5V手机充电头代替,隔离的安全些,只是待机功耗略高。

网友:
没看到220转直流电路,先查供电吧。

网友:
死扑一边照着电机接线220试试 能动在找找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启动电容吧,这种换了试试,,能证明线圈好的话,,转轴不卡,,可以改老式钢琴按键,,淘宝应该很便宜 ...

启动电容剪下来了,短接放电,再万用表电容档测量,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红表笔是插ma的孔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启动电容剪下来了,短接放电,再万用表电容档测量,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红表笔是插ma的孔吗

看见液晶屏左下有个CX开口没,捅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见液晶屏左下有个CX开口没,捅哪

原来电容是这么测的啊,哎,电容是好的,白白剪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电容是这么测的啊,哎,电容是好的,白白剪下来了

接回去包好胶布或热缩管就行,没多大的事,再查其它吧

网友:
电路板只有一面有元件吗?检查芯片工作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