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京东无线宝鲁班检测不到tf卡

楼主(2024-12-24):
最近突然发现鲁班一点分都没有了,之前还有十分八分的,后台看了下,检测不到内存卡,路由器后台格式化了一下,还是检测不到,应该是卡坏了。

按照网上的教程,卡扣坏了好几个,拆下四脚的的四颗白螺丝

都说不要拔天线的插座,容易坏

看到内存卡了,去掉胶就可以拿下来了。

小心不要损坏天线

插到读卡器上,内存卡可以识别,这就奇怪了,换了张128的卡,还是检测不到,拿下来,读卡器可以识别有很多分区,比之前64的多

怀疑是内存插座坏了,拆下散热片的三颗螺丝,没看到哪里问题,难道我是中奖了吗,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散热片可真够大的

网友A:
好大的散热器,散热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散热器,散热不错。

现在价格高些的散热器都一大块,估计发热也不小

网友:
你们那的运营商给玩这种吗?我前段时间用盒子刷了个点心云,跑了几天电信检测我的账号上传异常,给我限速了。报修后各种手续,还派人上门查设备,现在半个月了还没给我解封,NND

网友:
现在都是自动检测自动限速

网友B:
打下卡座阻值不就知道坏没坏了

楼主:
应该不是,之前打的胶很牢,而且换卡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下卡座阻值不就知道坏没坏了

应该不是卡座的问题,因为我放的卡原来只有一个分区,放在路由里给我格式化了好几个分区

网友:
这玩意据说能刷机,就是不知信号咋样
感谢分享

楼主:
刚刚试了ttl,想刷个breed,ttl下一直无法中断,试了几十次都不行
Warning: eth@1e100000 (eth0) using random MAC address - 1e:6b:4a:fe:d5:78
eth0: eth@1e100000
Saving Environment to SPI Flash... SF: Detected whxx25q128 with page size 256 Bytes, erase size 64 KiB, total 16 MiB
Erasing SPI flash...Writing to SPI flash...done
OK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upgradeFlag=2
rest gpio value=1 (Low Level effective)
SF: Detected whxx25q128 with page size 256 Bytes, erase size 64 KiB, total 16 MiB
Reading from flash 0x90000 to mem 0x80010000, size 0x3b5c20 ...
## Executing script at 80010000
sha1+ sha1,rsa2048:image-key+ ## Loading kernel from FIT Image at 80010000 ...

网友:
散热片真大

楼主:
这个温度高,确实需要大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