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哥们:有霍尔无刷电机,有时候手拨动下才转,什么原因?

楼主(2024-12-24):
有霍尔的电机,看了下驱动板上有3个霍尔传感器。

电机在完全静止的情况下,通电后,偶尔能自己转,大部分时间不能自己转。
断电后,电机惯性转到没停止前通电可正常转动。
或者,完全静止状态下如果通电不转,但是给个助推的外力稍微拨动下,也能转动。

感觉应该和霍尔有关系。
是霍尔坏了,还是位置不对?
怎么判断和修复呢?

网友:
感觉应该是霍尔有问题了

网友A:
若摔过,就是霍尔位置有轻微移动,没摔,就是霍尔坏了,我以前的风扇,3档开不起来,电源打嗝保护了,换了个霍尔,就好了,工作电流也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摔过,就是霍尔位置有轻微移动,没摔,就是霍尔坏了,我以前的风扇,3档开不起来,电源打嗝保护了,换了 ...

电机有3个霍尔,有方法判断具体是哪个霍尔的问题么

网友:
既然有3个,那直接电阻档量脚测量,估计只有一个坏,那一个测量值与其他2个不同值就是它了

网友:
霍尔单独给电,手转动电机时量输出脚电压,没变化的就是坏了

网友:
啥电机也没有图,有没有可能轴套和轴之间摩擦力增大了

网友B:
也有可能三相线其中有一条中间断了,我的东成电锤就是这样,也是这种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三相线其中有一条中间断了,我的东成电锤就是这样,也是这种毛病 ...

你说的那种它的表现是
1,不通电时,外力可以轻松拨动轴转动。
2,通电时,外力拨动轴时有很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