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桥效果好吗,两处房子想只用一处的宽带。

楼主(2024-12-24):
有2个房子距离用百度测了一下,有200米。。当中无遮挡,,效果如何。有推荐网桥设备吗。

网友:
这个距离没问题

网友:
光纤好,,网桥有延时,,体验差

网友:
买一对光纤收发器+室外光纤,比无线组网不知道要稳多少...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楼主:
以前搞了一个思科AP吧。就一个。很老的思科了

网友:
无线在光纤面前就是渣渣

网友:
光纤确实好,但是得有走线的条件。   200米无遮挡,用网桥也可以的,有定向天线那种就更好了,要选个好频段。

网友:
定向天线应该会好  周边无干扰

网友:
无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不打游戏什么的,网桥可以用

网友:
想要稳定,光纤是最优选择。。网桥连一下摄像头,看看视频之类的还凑合,,打游戏不行,

网友:
网桥效果不是很好吧

网友:
能拉光纤拉光纤,不能就买一对5G频段的里面是定向天线的网桥。

网友:
我用的2个波讯刷的WitUnit系统,使用2.5G频段,看看视频,电视什么的加个摄像头,还是足够了
现在5G的也越来越多了,感觉后面也会有干扰

网友:
对网络质量没要求可以,而且还是比较空旷干扰少的环境,要不然还是拉线把,跟着运营商线路走

网友A:
两处房子供电如果是一个高压变压器,用电力猫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处房子供电如果是一个高压变压器,用电力猫效果怎么样?

那玩意儿不出电表.

网友:
优先级别:
1、光纤
2、网线
3、无线
条件许可的话,尽量选择有线方式。

网友:
可以布线的话,首选光纤。其次是品牌的5G大功率双频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