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富格热熔胶枪加Turbo开关

楼主(2024-12-24):
之前撸了两个,给小孩子做手工用,除了出胶慢,就是送胶机构经不起急躁的折腾,容易断,反复修了好多遍。

现在生意不好,又重新折腾一遍,突然想到有DZY的发热丝,试试能不能加快升温,但又担心温控问题,所以选择了轻触开关。

图一,白纸上面是发热丝,测了一下是5欧姆,大概就3W的样子?这种丝直接接电瞬间发红烧断

图二、三,组装好,接上电池测试,电池4V  2分钟左右,用手顶后面可以出胶,
(发热丝套进黄腊管,里面填充硅胶,然后用东西顶住包好高温胶带)

图四,接上轻触开关,找个地方安放

图五

图六。可以用手指轻触开启加热

图七。也可以按出胶开关,刚好顶到开关。

图八。电压没测量,打开加热,以及按压turbo开关,3分半钟可以正常出胶使用,达到使用状态

出胶速度还不是很理想,完全就是为了论坛打卡,下次并联两个发热丝上去,效果肯定很猛,只是轻触开关可能有点过载不耐用。

基于评论很多人问电池能用多久,能熔多少胶,我做了一个不严谨仅做参考的测试
充满电,按轻触开关的4分钟开始挤胶,胶棒7*150,挤胶过程不再按轻触(加速开关),用时3.5分钟送完一条(不排除胶温还没达到理想状态)

电池容量2200毫安时,大概可以输出8W的电量。

网友A:
这电池自己改的吗?冲一次电能用多久

网友B:
轻触开关不耐用,加个电子开关

网友C:
电池有保护么,能用多久

网友D:
有效果吗?我也觉得富格锂电胶枪出胶太慢了。有空我也改改

网友E:
有一把,电池太小不实用吃灰中

网友:
这电池能化多少胶棒?

网友:
速度太慢还是不好用

网友:
索尼电池,带这种设备,随便玩。

网友:
我也有同款,加热太慢

网友:
有同款,加热太慢+1
感觉不如220v的好用,感觉220v挤出的胶水温度比这种高

网友:
用轻触开关控制mos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自己改的吗?冲一次电能用多久

是的,电池是动力电池,充一次能用多久没有实测,我觉得功率算应该能用一个小时,实测的话不够专业也需要不少耗材呢,我扣扣搜搜的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触开关不耐用,加个电子开关

是啊,我花了一下午在研究电子延时开关2-3分钟开关,哈哈,太菜就没能实现了,不知道有低压延时电路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有保护么,能用多久

电池用原有的板子,轻触开关也是从板子上取电,用多久未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效果吗?我也觉得富格锂电胶枪出胶太慢了。有空我也改改

有效果的,缩短了一半的时间,原本的要7分钟左右才能出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把,电池太小不实用吃灰中

论坛哥们,锂电肯定不少,给换了啊

网友:
锂电胶枪,真能用吗?

网友:
买那种装4节5号电池的回来改锂电池加热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