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厨宝怎么接?水龙头已经接了燃气热水器

楼主(2024-12-24):
水池水龙头已经接了燃气热水器,因为燃气热水器前面冷水太多,就像让水池水龙头接小厨宝,怎么接才好!不想让燃气热水器和小厨宝混水!

网友A:
可采用串接法和并接法

网友:
要想绵绵不断的热水,燃气先进小厨宝,小厨宝再进龙头
要是就断断续续用热水,燃气出水堵了,冷水进小厨宝,再进龙头

网友:
小厨宝就是一个储水式的电热水器,最省钱的方式应该是小厨宝的进水接燃气热水器出水,小厨宝的出水接水龙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采用串接法和并接法

请问有图吗?

网友A:
串联用燃气热水器开其电源,关小厨宝电源;用小厨宝开其电源,关燃气热水器电源。
并联用燃气热水器开其冷水阀,关小厨宝冷水阀;用小厨宝开其冷水阀,关燃气热水器冷水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用燃气热水器开其电源,关小厨宝电源;用小厨宝开其电源,关燃气热水器电源。
并联用燃气热水器开其冷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用燃气热水器开其电源,关小厨宝电源;用小厨宝开其电源,关燃气热水器电源。
并联用燃气热水器开其冷 ...

两个不带阀的是串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不带阀的是串联吧

不带阀的是串联

楼主:
串联以后,单独使用燃气热水器洗澡,那么燃气热水器前端的冷水要多不少了吧,因为等燃气热水器的热水要排空前面的冷水,前面多加了一个小厨宝里面的冷水

网友B:
我的方案:燃气一路水接水龙头冷水进口,小厨宝一路水接水龙头热水进口。
用水少的时候比如洗手、洗脸、刷牙用小厨宝,用水多的时候比如洗小件衣服可以混合用也可以只用燃气。
另外我买的某信的小厨宝,为了省水把温度设置的比较低大约40度,经过实际使用发现温度传感器很不敏感,水温都和自来水一样了还不开启加热,打电话给售后,说除了比较贵的某某斯,其它品牌的传感器都达不到标称的温差。
后来把小厨宝的进出水换过来以后,温度调高,但出水温度是正好可以直接洗漱的,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案:燃气一路水接水龙头冷水进口,小厨宝一路水接水龙头热水进口。
用水少的时候比如洗手、洗脸、刷 ...

请问有安装图或实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用燃气热水器开其电源,关小厨宝电源;用小厨宝开其电源,关燃气热水器电源。
并联用燃气热水器开其冷 ...

第一个方法比较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想到了第三个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了第三个方案

可以在并联方案上在冷水进口处装一个三通电磁阀。用燃气热水器时冷水进水,小厨宝断水,用小厨宝时则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并联方案上在冷水进口处装一个三通电磁阀。用燃气热水器时冷水进水,小厨宝断水,用小厨宝时则相反 ...

这个电磁阀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磁阀作用是什么

切换大小热水器的进水,不用手动开关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大小热水器的进水,不用手动开关阀了。

有么有一款不用电的温控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么有一款不用电的温控阀

有手动三通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安装图或实拍图

画了个示意图,不知道是否表达明白了。
加了一个定时开关,但因为设定的温度比较低,实测下来定时开关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