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天邑老路由器加散热

楼主(2024-12-24):
用了两三年的路由,第1年夏天时隔几天就掉线要拔电过一会启动才正常,把路由放在笔记本散热底座上面用解决了掉线的烦恼。在网上看了这款路由的拆样图都说博通老4核功耗大发热大,我用功率插座测试两个手机同时跑测速网,功率接近10瓦,平时待机5瓦左右。那时小黄鱼卖家配的小厂12V 1A电源,到手换上12V 2A电源足够应付。
路由待机才5瓦,笔记本底座的风扇3瓦长期通电用,散热1年用26度电有点浪费。闲着就拆开芯片加散热,外壳打孔以后被动散热,如果夏天压不住再改带热管的。

网友A:
现在这天气不需要散热吧

网友B:
这款好像可以刷梅林,还好当时没买,掉价掉的厉害,博通的信号据说也不怎么样。好像现在普通的AX3000还不如MTK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天气不需要散热吧

心血来潮搞的,明年夏天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好像可以刷梅林,还好当时没买,掉价掉的厉害,博通的信号据说也不怎么样。好像现在普通的AX3000还不如 ...

没刷机,原来的操作界面好多设置很全面,够用了。放笔记本底座上解决散热后,很好用,信号很强

网友:
这个路由器延迟厉害,直播间秒东西秒不到的

网友:
  立起来放  平着积热

网友:
改得不错啊。实际天热也没事的。

网友:
开盖使用即可。

网友:
强制散热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