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炖锅不能烧开

楼主(2024-12-24):
九阳电炖锅,偶尔使用,突然有一天炖汤,顿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有炖好,闲置了几天,LD要求修好。开始以为是控制板不行,测试发现控制板正常,结合功率智能插座监控实时功率,也符合额定功率110W,甚至比额定功率还高,但用温度计测量锅内水温,最多只能达到88度,无法煮开。有功率,却无法烧开,是什么原因呢?发热板问题吗?能修吗?还是换板尝试。

拆开看是PTC发热板,TB上搜了一圈,没有找到同款的,这板是110瓦,网上的都是150W起,可以而且符合安装孔位和接口端子的,就是200瓦起,不同瓦数,可以替换吗?

测试了几个功能,都能工作,但水温只能达到88度,煮很久也无法煮好。

铭牌上是110W

PTC发热板上刻着110W

功率智能插座记录的实时功率

网友:
大概率是温控系统的问题,建议查找相关电路

网友A:
发热板直接220V,看能不能烧开水,如果能,修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板直接220V,看能不能烧开水,如果能,修控制器!

好建议,晚上试一试

楼主:
按3楼建议,发热板直接220V电源线,通电煮了20多分钟,后阶段在75~76度稳定了近十分钟,功率插座记录的实时功率,从150W左右慢慢的下降到116瓦左右。

网友:
我之前买一个美的蒸锅,平时蒸馒头包子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觉得慢,蒸汽小,有一天用它来吃火锅,发现锅就是不开,每次一到快开就停止工作,后来售后换了个新的,这才发现原来水是能开的,蒸包子呼呼蒸汽,也快多了,我估计应该是里面保护用的温控器坏了,本来应该超过100度才断电的(正常工作不会超过100度),但是坏掉后不到100度就断电了,导致永远水不开。

网友:
110W,这么省电?

网友:
肯定有温控器限制(低于90°)  当然烧不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3楼建议,发热板直接220V电源线,通电煮了20多分钟,后阶段在75~76度稳定了近十分钟,功率插座记录的实时 ...

科学证明,应该是加热板故障,想办法换新。

楼主:
110瓦换了块150瓦的,更换PTC发热板后,正常煮开,已解决。就是不知道增大功率后,继续使用原功能模式,会不会煮过头了。

左边是原板,有一片不锈钢,铲下来贴到新买的,新板比原板厚很多,打磨了很久才把垫圈卡进凹槽。

用时差不多30分钟,才把这一点水煮开,

从冷水到煮开,除开始,后面都是150瓦,符合额定功率,且发热正常,可以把水煮开。

网友B:
这种电炖锅都是要加开水的,你用冷水煮开很慢的,一上午估计水都不会开,到后面估计加热还没散热快。除非你换个更大功率的P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炖锅都是要加开水的,你用冷水煮开很慢的,一上午估计水都不会开,到后面估计加热还没散热快。除非你 ...

原来的PTC才110瓦,原来冷水使用没问题的,现在换了150瓦,应该更不成问题,反而担心功率会不会高了,跟功能的预设程式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