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映趣剃须刀按钮开关

楼主(2024-12-24):
去年3月购于狗东,去年坏过一次,同样的故障,开关按钮陷进去弹不出来,当时看订单好像有个180天只换不修,包售后京东上门取走换新了。今年又是同样故障,问售后说可以寄回免费维修,保修2年,第二年运费自理,算了,运费够买个新的了。上个月拆开维修时不小心把开关弹簧片搞断了当时就放那没有修,今天有时间修复一下,洛铁温度调到450,两个焊接面先挂锡,找了一个镊子对准位置一点又在开关卡扣处点了一点凡士林润滑完工

网友A:
机械实在坏到用不了,可以换成电子开关,有现成的XL-10AL低功耗双稳态单按键开关模块,也可以参考帖子用ttp223打板子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实在坏到用不了,可以换成电子开关,有现成的XL-10AL低功耗双稳态单按键开关模块,也可以参考帖子用ttp ...

它这个我感觉也是电子开关,有一个磨标的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二楼是高手啊,又学到新姿势了

网友B:
零件质量 不过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质量 不过关啊

我感觉是设计缺陷,两次都是同样故障

网友C:
楼主手艺不错,还真焊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实在坏到用不了,可以换成电子开关,有现成的XL-10AL低功耗双稳态单按键开关模块,也可以参考帖子用ttp ...

早几天用这个改了个飞利浦,买不到主板。挺好用。

网友:
这种开关不容易坏

网友:
你这个后来出的版本这么容易坏?我那个是当初众筹出来就买了,用到现在,就换了电池。。上面印的字还是有区别的我的是英文的,这个是中文的。

奔腾830锂电防水剃须刀和小米映趣剃须刀更换锂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320&fromuid=1813514

网友:
看来是设计缺陷啊,同样的问题重复出现

网友:
二楼的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D:
我的开关也是不灵,很难推

网友:
电池是AA大小的吗?

网友:
凡士林可以当黄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设计缺陷,两次都是同样故障

嗯嗯 也是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 也是你说的

开关摸点凡士林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开关也是不灵,很难推

拆开在开关卡扣地方抹点凡士林或者黄油润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艺不错,还真焊上了,,,

兄台,谬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