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0元的600G反渗透净水器改装0陈水

楼主(2024-12-24):
无意中找到一个闲鱼宝藏卖家,收了一堆东西,其中一台惠安特600G反渗透净水器把家里原来那台用了10年,已经只剩塑料挂板和2个滤瓶是原装的75G反渗透净水器给换了下来。

虽然之前已经知道无桶机第一杯TDS高的问题,但是没想到会高到60-70这个程度,忍不了,只好动手继续改成0陈水的。

用的方案是网上比较成熟的储水桶+时间继电器+电磁阀方案。储水桶,电磁阀,三通都是原来旧机的,只是花13买了一个24V8脚带底座的时间控制器。具体看图吧!

网友A:
动手能力很强,要是有电路图就完美了。

网友:
佩服喜欢动手的人

网友B:
我家就是由于陈水TDS高的原因把400G改回75G了,平时连续用水的几率不大用75G+储水桶也够了

网友C:
时间控制器作用是啥

网友:
期待楼主给个原理图

网友D:
交出咸鱼神仙账号

网友E:
同求神仙账号,我也要买净水机

网友:
净水器这么便宜了?含滤芯吗

网友:
无桶机似乎第一杯TDS高,但是没有储水罐的清洁问题

网友:
俺是滤芯加水缸

网友:
看你们都这么内行,我家里就想装个这个,可是对这东西一窍不通啊。

网友:
如果说无桶机第一杯TDS高的话,有桶机每次开始制水时是不是进桶的第一杯TDS也高,如此循环只能靠第一杯后面的水来稀释每次制水的第一杯?

网友:
我的800G无桶机,也是开始TDS很高。我都放掉半分钟以上,然后用农夫山泉那种4L桶接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很强,要是有电路图就完美了。

电路没动,就是直接从增压泵取电接时间控制器,时间控制器外接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就是由于陈水TDS高的原因把400G改回75G了,平时连续用水的几率不大用75G+储水桶也够了 ...

不是收到这台100元的600G估计我也会继续用75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控制器作用是啥

通电后延时开启负载,或者多长时间后对负载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出咸鱼神仙账号

本地卖家自提的,除了净水器,还350收了一台准新的rog pg279q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求神仙账号,我也要买净水机

本地自提的卖家,而且划算的都被我全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