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通用型的led驱动,能否两路并在一起使用?

楼主(2024-12-24):
如图,这是市面上最常见的吸顶灯驱动,感觉淘宝99%都是这个公版,无论电压多少,电流统统都是200ma..
这是一个双路输出,每路三线,共阳极,分别是冷暖光。。

但是我现在需要500ma电流,甚至1a。。那能不能把两组输出并联在一起用?如果可以,是否要在输出端加二极管防倒灌?
我说的两组并联是这样:
是把两个组的冷暖分别并联起来~~每组200ma,两组不就400ma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在淘宝见到很多工矿灯的驱动,似乎用的就是这个方案,然后并联输出大电流~~只是看起来加了个二极管防倒灌

网友A:
查一下芯片数据表看单芯片支持多大电流。如果能扩流的话更好。

两路并联理论上是能提高功率的

网友:
按原理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芯片数据表看单芯片支持多大电流。如果能扩流的话更好。

两路并联理论上是能提高功率的 ...

芯片型号bp2956
只查到支持pwm调光,没有找到是否支持并联

楼主:
那需不需要加二极管防倒灌?三根线都加吗?正极加正向,两个负极加反向的?

我打算试试能不能并,反正十块钱一个,烧了不心疼

网友:
加二极管不单是放倒灌,可能也是为了均流,避免性能不一致造成一路过载,另一路负责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需不需要加二极管防倒灌?三根线都加吗?正极加正向,两个负极加反向的?

我打算试试能不能并,反正十 ...

两个正极加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IC的规格书
规格书里没有说最大支持多大电流,不过8脚的电阻是电流采样的。

不过这里说了最大电流380mA,最大功率19瓦

增大电流的话不知道电感会不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C的规格书
规格书里没有说最大支持多大电流,不过8脚的电阻是电流采样的。

这种似乎都不适合扩流,因为都是低成本驱动,所有元件应该都是卡着参数刚刚够用的。电感也很小。
我记得原来在论坛有人改过这种驱动,好像极限也就是200ma多一点

楼主:
汇报下,成功了~~简单并联,输出串个二极管~~
单路400ma,冷暖全开800ma,电压200v,160w闪瞎眼

网友:
很好,很好,祝贺祝贺。

网友(2025-05-19):
引用 楼主:
汇报下,成功了~~简单并联,输出串个二极管~~
单路400ma,冷暖全开800ma,电压200v,160w闪瞎眼 ...

怎么串二极管?

楼主:
就是在输出正极上串一个二极管,防止倒灌,但是我估计不串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