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50块钱买的假的苹果二代耳机,竟然支持无线充电!

楼主(2024-12-25):
现在坏了,拆开看看。拆的时候刚好撬到霍尔开关了,拆坏了,看位置大小应该是个sot32的霍尔,奇怪的是竟然是个5脚焊盘,网上搜了下没搜到5脚霍尔,所以来论坛请教有sot23封装的5脚霍尔吗?如果找不到,我随便买一个单极性霍尔开关可以使用吗?

网友:
华强北什么都可以

网友A:
50块?10块都能买到无线充电的蓝牙耳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块?10块都能买到无线充电的蓝牙耳机啊。。。。

上次买的19.9两个,还是塑封的,在抖音小关百货买的,还有抖音里面有个大鸟带你飞,9.9发10个,里面就有苹果的,都是不包好坏,一般是电池坏,我小关家买的是好的,不知道是几代,翻身还有叮咚声音

网友:
50块有点贵了

网友:
以前买的吧,这价格还可以了

网友:
无线充电也花不了几个钱呀

网友B:
我还捡一半充电盒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捡一半充电盒

捡一半充电盒那不得整个另一半

网友C:
华强北的实力不容小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强北的实力不容小觑

华强北 太卷了

网友:
我都已经捡到一大罐仿水果二代或三代的充电盒,其中大部分有一到两个耳机 ,拆了部分当修理备件,有一些带无线充,有些不带

网友:
没有最低价格,只有更低价格,惊不惊喜,刺不刺激!哈哈哈

网友:
带无线的相对音质好一些吧

网友:
强大的华强北无所不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捡一半充电盒

捡一半充电盒有啥用?要找到能配对的耳机怕是不容易吧!
除非那些大牌的货!

网友:
无所不能的华强北  没有想不到的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块?10块都能买到无线充电的蓝牙耳机啊。。。。

你没说对,十元可以买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