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降低待机功耗,关于天宇T21L万用表的LDO选型

楼主(2024-12-25):
鉴于有人对天宇T21L的待机3.3uA、工作3.3mA的“超高”功耗不满,以至于将整个国产万用表产业都说得一文不值

这里就对T21上的这颗LDO展开讨论

首先,可以在PCB上看到T21的LDO型号为南京微盟的ME6209A33,SOT89-3封装
我顺便找了一下其它同样低IQ的CMOS LDO

可以看到,ME6231各项指标都非常优秀,只是待机电流相较于ME6214稍逊色,那么这么优秀的IC要多少钱呢

没错,仅需1毛5,即使算上10个起拍加邮费到手也才两块钱。心动不如行动,真要在意那点微安级别的功耗可以抓紧入手了,为了地球的环保事业做贡献吧

网友:
3.3微安到0.7微安,你觉得这2.6微安的功耗,有必要去折腾?

网友:
爱拆腾精力充沛。

网友A:
电池不贵,我反而觉得 背光可以改造一下,背光延时自动关闭虽然好,但是延时亮的时间太短

网友B:
3.3ma的电流已经非常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ma的电流已经非常小了

这是取的各个档位的最小的一个,没见过这样算的,正常要取最大的一档。属于误导。而且3节电池。

网友C:
你要更省电可以把这个换成高精度的DC-DC同步电路

网友:
没有改锂电池划算

网友D:
一个几十块的表,还去在意功耗,没必要。

网友:
背光时间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更省电可以把这个换成高精度的DC-DC同步电路

低压差、低功耗的场景下,LDO比BUCK优势更大
BUCK比较适合那些压差大、电流大的场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几十块的表,还去在意功耗,没必要。

几十块的表,怎么就不管耗电了呢?耗电才是几十块的表最要看的。你想呀,买这种表的多数是缺钱的。后期买那么多电池对人家很残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十块的表,怎么就不管耗电了呢?耗电才是几十块的表最要看的。你想呀,买这种表的多数是缺钱的。后期买 ...

兄弟,这么多天看你一直贬低这块表,是不是有点过火了,实话告诉你,这边一个工厂老板也是爱好者也买了这个表,家里一个奔驰,媳妇开宝马的,能说这个朋友缺钱??你能比得过吗?他们绝对超过群里百分之99的朋友了,这个就是玩一玩,这么多天实在看不下去了

楼主:
改锂电池也挺麻烦的,要焊接和动外壳,最方便的是用镍氢电池

楼主:
另外,我还对这颗主控进行了测试。
使用两颗1.2V镍氢电池(实际电压1.27V)进行串联,剩余一颗使用假电池代替,实际电压2.57V,打开万用表,背光由于电压不足所以稍暗,主控芯片实际工作正常,测量功能正常。
所以有的人不要看到3节电池槽就急了,你怎么不看看它高达3V的二极管测量电压,以及背光功能,有哪几个两个电池槽的表能提供这些特性?
所以三节电池槽的意义不代表高功耗。换个思路,你可以用三节1.2V镍氢电池,用没电了就充电,而且这个表2.5V仍能正常工作,意味着几乎能把三节镍氢电池的容量用尽,那不比那些装两节镍氢电池都开不了机的表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贵,我反而觉得 背光可以改造一下,背光延时自动关闭虽然好,但是延时亮的时间太短 ...

这个30秒背光确实鸡肋了,至少两分钟才够用

网友:
谢谢分享~才知道这个芯片

网友:
已买这表,等着高手折腾的后出数据后再跟着折腾,折腾使用人快乐,就像昨晚安装了几遍WIN10使用不惯然后又换回win7,不折腾能干嘛?早早睡觉的话半准夜就醒了睡不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还对这颗主控进行了测试。
使用两颗1.2V镍氢电池(实际电压1.27V)进行串联,剩余一颗使用假电池代 ...

去掉LDO,直连3V电源,CR216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
这玩意能省多少电呀。换容量大电池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