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单做了一个LED灯珠拆焊台

楼主(2024-12-25):
做了一个拆焊台,200W的PTC板,恒温260度时,功耗在58瓦。使用一周后,发现电源开关线竟然全是铁的。

网友A:
趁手的工具还是得好点的。。

用PTC修了几次,发现容易将板子熏黑,而拆下的灯珠大多都热死了。

网友:
楼上一物多用。

网友:
3楼用来煮茶的方案不错啊

网友:
自己换个好点的线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趁手的工具还是得好点的。。

用PTC修了几次,发现容易将板子熏黑,而拆下的灯珠大多都热死了。

买的成品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固定比较简单

网友:
我用热风枪吹灯板背面,不会吹坏灯珠也很容易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成品还是自己做的?

经常用就买成品

网友:
这明明是买的焊台,加个铜柱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趁手的工具还是得好点的。。

用PTC修了几次,发现容易将板子熏黑,而拆下的灯珠大多都热死了。

加个温控电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趁手的工具还是得好点的。。

用PTC修了几次,发现容易将板子熏黑,而拆下的灯珠大多都热死了。

没那么恐怖吧,我都热风枪搞

网友:
掌握时间是关键

网友:
铁的又不影响加热效果,
嫌弃铁就换铜线、银线、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趁手的工具还是得好点的。。

用PTC修了几次,发现容易将板子熏黑,而拆下的灯珠大多都热死了。

你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还买这种我要用了都是用购买的热熔水管的来操作,一物多用,就是当时没买带温控的有点点不爽

网友:
我买的400瓦的。拆灯珠确实温度偏高,得手疾眼快。

网友:
最好能够加一个调温器,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
管它铜线铁线,用时能通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