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买了一板东芝TH58TEG8H2HBA89折腾一下

楼主(2024-12-25):
一板8片,金手指部分被切割掉了,估计是啥服务器加速卡:

主控面3片

反面5片

拆片过程,图略:
高温焊锡真是不敢大意,下面用加温台烤着,上面用风枪2档400~450℃才吹下来,焊膏恨不得用了小半管,费时费力,所幸颗粒和基板都没掉点。
风枪温度我是这么判断的,其它小件抹上焊膏能用风枪距离1厘米吹到锡点发亮就行,毕竟不是专业设备,风枪温度没那么准。
焊膏也比较重要,不能一吹就糊了,其实主要是靠风枪把融化的高温焊膏液体吹入颗粒底面亲密接触各个锡球,可不要硬撬。

拖平颗粒,上测试架Sorting,最后的坏块结果:

用的是AU6989-TA测试架,FC1179能读到ID但是不识别颗粒型号……

网友:
没预热台时我也弄过 400多度
不过只有一两次
现在没用过那么高了

网友:
有加热台还用到四百多度,你这风枪温度应该不准吧

网友:
400多度,颗粒不会被烤坏么?

网友A:
会不会是存储卡?加速卡,要带处理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存储卡?加速卡,要带处理器啊!?

论坛里查了一下,跟这个板子一模一样,主控也是SF-2582VB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898&fromuid=1134574

网友:
都是高手的秀场,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就是sata协议的板子,只不过接口不是常规的

网友:
做一个256G的SSD

网友:
一板八颗,估计不便宜

网友B:
加一加还是一加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加还是一加一的

1122加一加,卖家说颗粒拆了测试如果是坏的可以退

网友:
等作看下个秀

网友C:
引用 楼主:
1122加一加,卖家说颗粒拆了测试如果是坏的可以退

这个是什么暗号呢?有这么好的卖家?请问是那个平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暗号呢?有这么好的卖家?请问是那个平台的呢?

俗称咸鱼

网友:
都是高手的秀场,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看别人秀秀,高手才能这么做啊

网友:
拆无铅锡我一般把预热台开150,再用350的风枪吹

网友:
工具挺齐全,有加热台还有测试架,我只有烙铁和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