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池充电口是哪个?V1 V3 T V2 V4

楼主(2024-12-25):
如图;这种电池充电口是哪个?如果是T和V2,哪个是+极?

网友A:
从最外侧,标着【+/-】的接口充电就好。非原装的座充,就用到最外侧的两个口。

网友B:
最外侧2个,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最外侧,标着【+/-】的接口充电就好。非原装的座充,就用到最外侧的两个口。 ...

谢谢,那中间两个是输出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外侧2个,左+右-

谢谢,那中间两个是输出口吗?

网友:
标注正负极的最外二个就是

网友C:
中间的一般有温度检测和均衡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外侧2个,左+右-

我用20V4.5A的笔记本电源转换器接哪两个口充电?电流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外侧2个,左+右-

最外侧2个口是直接给电池充电吧,不能平衡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一般有温度检测和均衡接口

你的意思中间两个口也是充电口,那么用20V4.5A的笔记本电源转换器接那两个口充电可以吧?

网友D:
某宝图片识别出此电池是东科款
两边的是输出口,也可以充电,但有缺点,如果不是充放电同口的保护板,充满不会停充,因为它是通过负极MOS的寄生二极管反向充电,所以是不受控的,充电电压不能高于电池组的电压,单个电池满电也不会停止充电,有个别电池过充的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中间两个口也是充电口,那么用20V4.5A的笔记本电源转换器接那两个口充电可以吧? ...

电源不能当充电器使用,对二者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图片识别出此电池是东科款
两边的是输出口,也可以充电,但有缺点,如果不是充放电同口的保护板,充满 ...

你的意思中间两个口是正规的充电口,那么用20V4.5A的笔记本电源转换器接那两个口充电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中间两个口是正规的充电口,那么用20V4.5A的笔记本电源转换器接那两个口充电可以吧? ...

是不是拆开大概看下电路,再用万用表测一测就知道了,现在的笔记本电源没有恒流功能,并不适合当充电器用

网友E:
我有一个,这个电池应该是没有保护的,输出不过板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20V4.5A的笔记本电源转换器接哪两个口充电?电流大吗?

提的问题就够一般的了,你这个更是胡搞。不能直接用适配器,得用充电器。你这电池应该是18v的,得用21v输出的充电器充电,输出电流2a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
从最外侧,标着【+/-】的接口充电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这个电池应该是没有保护的,输出不过板的

输出不过板---应该是这样,类似强启电源都是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的问题就够一般的了,你这个更是胡搞。不能直接用适配器,得用充电器。你这电池应该是18v的,得用21v输 ...

哈哈;捡的电池包,拆开测电压非常均衡,都是3.76V,准备拆开电池别用,但是电池性能很好,暂时不拆了。所以想充电看看,正好有笔记本电源加个限流电阻,已充电19.8V。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捡的电池包,拆开测电压非常均衡,都是3.76V,准备拆开电池别用,但是电池性能很好,暂时不拆了。 ...

笔记本电源充不满电,要21v的充电器,笔记本一般19.5v和20v的多,电流小一些的充电器就行,2A电池都没事,支持大电流充放电。加限流电阻限流太厉害了,怎么也得0.5Ω1W功率大